发现一款让电路板维修佬尖叫的神油

楼主(2022-11-11):
各位处女座的攻城狮,维修厮调试维修完电路板后是不是电路板厚厚的焊油,非常黏糊,黄黄的,在电容电阻角落里面就是不出来,哪怕超声波加洗板水都很难洗干净,搞的满手满桌子油腻的狠。

如今有一款神油可以让ta重回第一次,只要一点点用刷子简单洗刷刷就能光亮如新,再用纯净水加蓝月亮揉搓一下再烘干,全新!

本神油特点:全世界任何地方容易获得,价格便宜量又足,多功能。

神油名称:No. 98 gasoline

重要提示:Not NO.92 gasoline,这兄弟味道太冲了用完回家只能睡地板。

网友:
油箱里抽?:):):)

网友:
哪里容易获得了,还要带身份证,还不能任意数量买

网友A:
我也需要 gas oil

网友B:
你们不会用的几块钱那种焊宝吧?!!。。。。这玩意是垃圾货。。

用150+一瓶的进口bga油,一定要用风枪!!或者用细点的焊锡丝,就不需要任何焊宝了!全部免维护的!正常smt操作之后根本没有任何液态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会用的几块钱那种焊宝吧?!!。。。。这玩意是垃圾货。。

用150+一瓶的进口bga油,一定要用风枪! ...

用的这种321助焊剂一瓶100克93元。越便宜的助焊油越黏糊,油泥巴越厚。

Ps修改图片,去掉卖家水印。因为没用过这家产品避免误导大家。

网友C:
gasoline无味替代品:碳氢清洗剂
同时也适用于机械零件
可以理解为它是gasoline蒸馏出来的东西,不要命的自己馏也能得到(编辑添加:也许得到的是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D:
楼主至少开便秘王7系以上吧,加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 gas oil

打错字吗?gay o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至少开便秘王7系以上吧,加98!

路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soline无味替代品:碳氢清洗剂
同时也适用于机械零件
可以理解为它是gasoline蒸馏出来的东西,不要命的自 ...

X宝有卖,14rmb/L

价格小贵可以接受。无毒害,这个太亮眼了。不知道清洗电路板油泥效果如何。NO.98 gasoline对焊油泥溶解能力非常强,可以用油泥毫无反抗形容。抗饱和能力也很强,用量少,洗完后板子会反光,就是一定味道残留,需要用蓝月亮类低泡沫低残留洗涤剂加纯水二次冲洗。

网友E:
以后一定试试这个碳氢清洗剂,维修老的焊油,酒精,维修老的洗板水都很费劲,不好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一定试试这个碳氢清洗剂,维修老的焊油,酒精,维修老的洗板水都很费劲,不好洗下来 ...

确实,买的很多洗板水不是太臭就是清洗效果不好。有的还溶解塑料,容易饱和形成残留水迹,人闻多了还头晕,成分还保密,毒性未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这种321助焊剂一瓶100克93元。越便宜的助焊油越黏糊,油泥巴越厚。

AMTECH 的焊油,焊完了用酒精擦擦很干净啊。我一直这么搞,正准备再买两箱95%医用酒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这种321助焊剂一瓶100克93元。越便宜的助焊油越黏糊,油泥巴越厚。

。。。焊油别乱用。找那种bga油,然后切记一点:bga油必须要用风枪蒸发。。然后电路板上只剩一层薄薄的硬松香壳,清不清理都无所谓。

切记:这些焊油不是给烙铁用的!!!!!!!必须要用风枪吹!烙铁请直接用松香焊锡丝!!

不按规范使用助焊材料,一定会搞得整个工作台+pcb+烙铁+其它乱七八糟的全部摸哪哪黏。。。我都喷生产部门很多次了,这帮小朋友每次都拿焊油当松香使,我也是醉了。每次用他们的工具都有一种特别恶心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焊油别乱用。找那种bga油,然后切记一点:bga油必须要用风枪蒸发。。然后电路板上只剩一层薄薄的硬 ...

有没有推荐的焊油。

我现在用的BGA焊油我也特别不满意。洗板水洗完残留还是很多。镊子用完还得洗镊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推荐的焊油。

我现在用的BGA焊油我也特别不满意。洗板水洗完残留还是很多。镊子用完还得洗镊子。

难道你的油吹完之后还是液体?镊子也用风枪吹一会儿,然后用刀子刮干净。。我的型号忘了,总之一瓶百来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油吹完之后还是液体?镊子也用风枪吹一会儿,然后用刀子刮干净。。我的型号忘了,总之一瓶百来块 ...

吹完之后留在板上的还是胶体,黏糊糊的。

市场上很多都是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有卖,14rmb/L

有小瓶的,白色瓶子的那种,这种大桶的自己用太危险了,没有封闭式专业清洗设备的话不要买,我最大只买2.5L装的,
这个有快挥发和慢挥发两种,快挥发的几乎无味,慢挥发的有些味道,但比洗板水好太多了。

我没用这个东西洗过电路板,不清楚对助焊剂的效果,
我都是洗机械零件用,溶解润滑脂的抗饱和能力超级强,浓到看起来不能用了也仍有清洗作用。可以蒸馏回收反复使用,但煮这玩意太过作死。
这东西弄到手指上会瞬间将皮肤脱脂到发白的程度,需要戴手套。

虽然各个地方都写无毒无害,但还是不要吸比较好,(楼主你为啥一直用替代词?那我也跟着用好了)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人类对于这些有机物是不能准确确保成分的,gas也是,只能是石油多少度到多少度之间的馏分,分子量多少到多少,它是一瓶分子量非常接近的有机物,里面具体成分是什么难说,我不想视它为无毒。而且它低气味的特性很容易导致操作时吸入很大的量或者蓄积在房间内而不自知。

gas是50到200度,碳氢清洗剂应该是150到200度(实际上应该不会接近200),相当于是去除了其中气味较大,颜色较深的那些物质,所以我判断它是gas的一部分,跟汽油一样危险,必须防火防静电+开排风。

直接用gas的话,残留物很难搞,如果我没记错会留下薄薄一层油,可能就是你说的反光,气味很难洗掉。不知道再过一遍炉加热一下能不能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吹完之后留在板上的还是胶体,黏糊糊的。

市场上很多都是这种。

一开始焊油是猪油类浆糊状态,焊接时是透明液体,焊接完成冷却一段时间后是沥青那样非常黏糊状态,多放置几天后就是透明固体,价格后又液化。那种焊接后不固化成固体还黏糊的绝对三无产品,好的会固化成固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油吹完之后还是液体?镊子也用风枪吹一会儿,然后用刀子刮干净。。我的型号忘了,总之一瓶百来块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8&pid=11685568

233,你给我推荐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油别乱用。找那种bga油,然后切记一点:bga油必须要用风枪蒸发。。然后电路板上只剩一层薄薄的硬 ...

现在工厂基本看不到松香了,烟雾太大,加上现在主流都是bga了,用焊油比较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TECH 的焊油,焊完了用酒精擦擦很干净啊。我一直这么搞,正准备再买两箱95%医用酒精。 ...

太多小电阻电容,犄角旮旯擦不掉啊。直接80瓦超声波加洗板水煮电路板10分钟,虽然也很干净但是洗板水太容易饱和,又蒸发很快,板子上有水渍残留,必须不停更换洗板水。也不敢用布擦电路板,电容电阻角落擦不到,还可能会撞坏小元件,比如0402贴片二极管tvs之类的,还可能会把锡珠擦进bga里面造成短路。

网友:
有120号的,本来作用就是清洗剂

网友H:
就是相当危险啊,高挥发,很容易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相当危险啊,高挥发,很容易着火。

这个提醒相当的给力,确实室外通风地方使用,确实有着火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