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黑暗看手机,lcd屏幕全程dc调光比oled低频调光或类dc调光会好些吗?

楼主(2022-11-12):
请教一下,黑暗看手机,lcd屏幕全程dc调光比oled低频调光或类dc调光会好些吗?眼镜会没那么干涩吗?在犹豫红米11TPRO+和一加ace的选择,屏幕选择 占比50%的

网友:
理论上DC调光好,不过现在oled也有高频率调光,看上去没有那么敏感。不过黑暗看手机不是好习惯,就算眼镜不干涩,也不建议这样玩。

楼主:
是啊,想问问有谁对比过lcd和oled对眼睛的刺激哪个大些,大多少,lirqlcd的看四个小时不累oled看2个小时就累,如此

网友:
我用的Xperia 5 III,晚上关灯床上看手机亮度1/3,感觉和DC调光LCD屏的Xperia XZ2c没区别
都可以玩一通宵

网友A:
晚上习惯苹果11后,再回去看三星s8p,感觉好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习惯苹果11后,再回去看三星s8p,感觉好刺眼

然而苹果现在的机型全部用oled屏幕了,很大比例还是三星供的。

网友:
好多人都说OLED不好,不知道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液晶的天然特性会漏光,只是光的方向不在正前方。

晚上看液晶非常不舒服,侧面的光打在墙上正面又暗很难受。

OLED直接就是发光很暗,没有漏光,时间长了也不难受。

都是用夜间模式,黑底灰字对比的。

网友:
看个人,我看低频oled半小时就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