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端电感,12V升80V,二极管空载发热,是为啥?

楼主(2022-11-12):
如下电路图,空载时二极管去到了90多度,带载后,也很热,但会降到80多度
电路感觉挺简单的,就是利用三端电感升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可能走线问题,建议上实物图

2.有示波器建议挂一下

网友:
4脚 EN  串1M 电阻接12V 试试。PDF应该看的不仔细。

网友:
…………原来小丑是自己。en可以到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走线问题,建议上实物图

2.有示波器建议挂一下

不会是走线问题吧,就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会不会是三端电感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走线问题,建议上实物图

2.有示波器建议挂一下

空载的时候,D2都没有电流回路呀,怎么会发热呢?有没有什么思路,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B:
D2可能穿了,找个1000V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换上去看看区别,RS1M, FR107之类的

编辑:没看频率,快速恢复二极管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可能穿了,找个1000V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换上去看看区别,RS1M, FR107之类的

谢谢建议,我试试

网友:
目测二极管的耐压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2可能穿了,找个1000V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换上去看看区别,RS1M, FR107之类的

频率1.2MHz你让LZ用快恢复。。。。。

找个200V的肖特基才是正解。SS310的VRMS=70V,这种情况80V漏电就已经没法接受了。

网友A:
的确走线看不出啥。参考楼上朋友,考虑 D2 击穿可能:

目前 SX1308 最高耐压 28V,大致可以估算出三脚电感变压比:

K= V31/V21= (80v-12v)/(28v-12v) = 4.25

如果考虑耐压降额,则该比例应该更高。然而当 SW 对地导通时,电感3脚会输出负压:

V3= V1+K*V21 = 12v + 4.25*(-12v) = -39v,

此刻 D2 承受反压 +80v-(-39v)= 119v,看手册应该是药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走线看不出啥。参考楼上朋友,考虑 D2 击穿可能:

目前 SX1308 最高耐压 28V,大致可以估算出三脚电感 ...

感谢解答,我没考虑到电感会输出负压,所以二极管耐压值选低了
我选高点的测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频率1.2MHz你让LZ用快恢复。。。。。

找个200V的肖特基才是正解。SS310的VRMS=70V,这种情况80V漏电就已 ...

噢!这是我的不对,没想频率,确实不能。
但200V肖特基也很难办啊,SS3200/5200估计楼主只能现去买了,一般人手头应该没有

网友:
可能换个频率低点的IC比较好,这SS3200二极管都赶上SX1308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这是我的不对,没想频率,确实不能。
但200V肖特基也很难办啊,SS3200/5200估计楼主只能现去买了,一 ...

100V的估计绝大多数人手里都没有现货。。。还有,LZ这种微小电流需求,SS1200我觉得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V的估计绝大多数人手里都没有现货。。。还有,LZ这种微小电流需求,SS1200我觉得都够了。。

SS1200过于可怕了,淘宝只搜到一家……

网友:
我也感觉耐压。并且你这个真要输出3A?
如果不到1A的话,FR107比SS310便宜得多。

网友:
二极管串联几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