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压铸铝做过外壳,有没有渠道分享?

楼主(2022-11-12):
项目需要几百个外壳,用CNC加工难度大。

想用铸铝加工,做过的朋友帮忙看看,是否合适

内空尺寸大概30mmX 100mmX100mm的样子

楼主:
主要是放在机柜里做数据采集和DIO输出用。类似PLC。但不想用PLC。。

大家提提意见,如果开模做,有网友需要,可以单独成本提供。。

网友A:
压铸需要开模,并且每次需要有最低消费(比如1吨)。

另外压铸的还要后期加工。

你几百个,并且尺寸不大,直接cnc可能更便宜。

找嘉立创报价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放在机柜里做数据采集和DIO输出用。类似PLC。但不想用PLC。。

大家提提意见,如果开模做,有网友需 ...

压铸模比较贵吧
你这个, io接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铸模比较贵吧
你这个, io接线在哪?

接在面板。。。主要是也没找到合适的成品外壳。

淘宝的外壳档次感觉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需要开模,并且每次需要有最低消费(比如1吨)。

另外压铸的还要后期加工。

谢谢老大,我先研究下,看结构怎么改。

网友:
你这个有点深,估计模具费要2-3个W,

网友:
这个结构不算复杂,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设计,用钣金+焊接

网友C:
机柜里面用,为啥用铸铝,注塑应该就足够吧。注塑的可以做的很精美。铸铝出来的外观都很糙的,并且不能做氧化,只能喷塑喷漆之类的,出来的不好看,比CNC做的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柜里面用,为啥用铸铝,注塑应该就足够吧。注塑的可以做的很精美。铸铝出来的外观都很糙的,并且不能做氧 ...

铝壳可以接地。。塑料壳不行。

网友:
如果开模的话,外观结构可以好好设计设计,要不就浪费了。
不在意版权的话,我可以拼一两百套,分摊一下成本。前提得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柜里面用,为啥用铸铝,注塑应该就足够吧。注塑的可以做的很精美。铸铝出来的外观都很糙的,并且不能做氧 ...

对,铸铝不能做氧化。

网友D:
最近搞一个防爆客体....CNC出来效果很好,就是成本有点高....甲方还想316了,我说铝的就可以了啊。。。。成本高几倍了啊!上量就值得....没量就CN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搞一个防爆客体....CNC出来效果很好,就是成本有点高....甲方还想316了,我说铝的就可以了啊。。。。成 ...

316的加工成本是铝的好多倍 :)

网友E:
是否可以找那种蜡模?像人家做黄铜水龙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找那种蜡模?像人家做黄铜水龙头一样?

铸铝也可以使用沙模。

沙模不贵,几千元。但精度不高,需要后期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找那种蜡模?像人家做黄铜水龙头一样?

可以的,也不用蜡模,直接用钢做个型腔出来,自己融铝往里倒。
参考农村走街串巷的做铝锅的。
铝的熔点也就600多度,很容易加热。
型腔还可以反复利用。
就是费人而已....

网友F:
压铸铝模具费 2W起步,精细度最高,压铸铝不是消失模,只能铝或锌合金。

失蜡铸造模具费 2000+起步 ,精细度次之,但也比沙模好很多倍。

失蜡可以做铸铁,铸钢,铸铝,铸不锈钢。

起订量1吨也没事,铝涨价后2万,铸钢 1万,分摊的每个零件很低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铸铝模具费 2W起步,精细度最高,压铸铝不是消失模,只能铝或锌合金。

失蜡铸造模具费 2000+起步 ,精细 ...

你就是做这行的吗

网友(2023-02-26):
搭船寻压铸铝壳厂家资源,开模做私模,就是我头像类似的。今年年采购量不大,10-20万元的样子(不小心上20万我会笑醒)。

网友:
买现成的PLC的盒子,塑料,铝的,都大把

网友:
这种压铸铝工厂深圳东莞多得是,以前LED灯具火爆,家家都做led灯壳。你这个模具一点难度都没有,空腔里外必须做倾斜,方便拔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