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微波炉中高火不加热可能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11-12):
灯亮,转盘风扇都转
低火偶尔能加热,高火大多数时间不加热。
可能是哪里问题?云母片吗?
如果是保险丝或二极管坏了,应该低火也不加热吧

网友:
要熟悉微波炉原理的才行。

我使用过的微波炉,还从来没有损坏过,就算199元的使用十几年也是妥妥的。

而最好笑的是:199元的机械微波炉,比1000元的还好用。

网友A:
打开测测继电器触点,加热的那路电流大,触点消耗大

网友:
检查安全门开关和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测测继电器触点,加热的那路电流大,触点消耗大

应该不是触点,电流太大了,熔给你看,看电容是不是挂了,拼夕夕一套电容二极管也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