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关于 stm32 的 spi 接口,能否实现对板链接啊?

楼主(2022-11-12):
请教下, 关于 stm32 的 spi 接口,能否实现对板链接啊?

就是我从核心板上 使用 2.54mm 的排针 引到 a板, 再从 a 板链接至 b 板 ,

现在的问题是从 核心板使用 2.54mm 的链接做引到 a 板时,spi 工作正常, 但是再从 a 板链接至 b 板时, spi 工作异常(把 a 板与b板的链接断开后, a 板上的 spi 工作恢复正常),

请问下这是什么 道理呀, 哪怕 b 板的 spi 接口上没有链接任何 设备也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貌似有些想不通啊 ?? 而且我的 spi 速度设置的也不高, 从 10M-80M 都测试,结果都是
失败了 ?

目前a 板上的 spi 接口已经链接了一个 io 扩展,一个 at45db321 的芯片, 这 2个 spi 接口的器件, 如果在 a 板不与b板链接的情况下,工作完成正常,
但是一旦 a 板与 b 对接后, at45db321 就会工作异常 ?? 难道这个 at45db321 是这么的脆弱吗还是 什么 原因 ... ??

但 io 扩展芯片工作依旧是正常的

有没有哪位大神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

网友A:
理论上SPI可以接多个器件,需要片选信号CS选择哪个器件

网友B:
你把这个速度叫不高?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SPI可以接多个器件,需要片选信号CS选择哪个器件

片选信号都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速度叫不高?慢一点

10m 的spi 速度应该不算高吧 ?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是否完好

网友:
SPI管脚是不是推挽输出

网友C:
我怀疑就是我前几天发的帖,b板在没有被片选时,miso也推挽输出了,没有高阻抗

网友:
要测试快不快,你为什么不测试10k-80k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就是我前几天发的帖,b板在没有被片选时,miso也推挽输出了,没有高阻抗 ...

问一下,你前几天发的贴能否提供一下链接,我也看看

网友:
如果低速可以工作就证明是速度引起的,长线要做阻抗控制。 你都10M了,这个速度都开始进入短波了,中波收音机才几百k 1MHz,10M走长线不考虑阻抗吗?

网友D:
1.5M以上已经很快了,试试500K。板间SPI我们用过菊花链的,可以连接10几个设备,用的好像是3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M以上已经很快了,试试500K。板间SPI我们用过菊花链的,可以连接10几个设备,用的好像是3M. ...

好的,那我就降到 500k-1m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