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句,大家确认生产稿都看哪些地方

楼主(2022-11-12):
如题,大家确认生产高都确认哪些内容呢?

多谢!

网友:
看焊盘,过孔,字符,拼版,尤其密度高的板子,老出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看机械开孔和开槽,之前搞错过几次。

网友:
不看,没有检查工具,凭肉眼看基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做完样板有问题再重做。

网友A:
他们喜欢改你的开窗层/阻焊层,这个要重点检查,一些CAM人瞎搞,不该改的乱改。
然后就是插件焊盘和过孔,不该补偿的有的也乱补偿。特别是一些开窗的过孔,比如0.3mm的,给你改到0.45mm,导致实际加工时候孔被打烂。

好的CAM人和垃圾的一半一半吧。真要看运气。
好的CAM人能看出来你的设计意图,不该动的不会去动。
差的CAM人无脑按规则改,甚至自以为是,按他自己的习惯帮你画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喜欢改你的开窗层/阻焊层,这个要重点检查,一些CAM人瞎搞,不该改的乱改。
然后就是插件焊盘和过孔, ...

所以我一直认为JLC应该提供一个选项是公开所有工艺补偿参数让用户自己补偿,他们只检查用户文件是否符合他们的工艺要求,不再做额外补偿。

网友:
gb文件该如何重点检查,
大部分人不知道,
ocb厂家也没有一个教材
其实呢,这个事情做好,
大家都有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一直认为JLC应该提供一个选项是公开所有工艺补偿参数让用户自己补偿,他们只检查用户文件是否符合 ...

同一个文件,给了三个不同的CAM人做生产稿,
走线和焊盘一个人补偿0.01,2个人补偿0.015。
然后我就疑惑了,就找他们工程师,
他们说没有固定标准,只看板的复杂度决定,
但板的复杂度也没有标准,
只保证一个加工公差20%好像。

网友:
嗯, 感觉这些也应该和我之前的建议一样, 做成配置文件, 上传PCB时增加一个自定义配置文件的选项.

毕竟参数是跟项目走的, 同一个人的不同项目可能补偿参数完全不一样.

网友:
什么会修改gerber?我以为gerber就万事大吉,让确认都是直接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文件,给了三个不同的CAM人做生产稿,
走线和焊盘一个人补偿0.01,2个人补偿0.015。
然后我就疑惑 ...

其实我也觉得  如果在能生产的范围内 就不要补偿比较好, 我自己用了10多年的0402封装 ,最近 一次板子提到说丝印太靠近焊盘了需要帮我调大
我也比较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觉得  如果在能生产的范围内 就不要补偿比较好, 我自己用了10多年的0402封装 ,最近 一次板子提 ...

发PCB时候,除二极管、芯片保留一脚圆点以及保留板子型号丝印外,其他所有丝印一律隐藏。

我还是信不过丝网印刷的精度,而高精度字符又要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一直认为JLC应该提供一个选项是公开所有工艺补偿参数让用户自己补偿,他们只检查用户文件是否符合 ...

对,就应该这要,公布工艺补偿,做个选项让用户选择自己来补偿,用户知道哪些该补偿,哪些补不补无所谓,不然交给一个生产商ok,换一个生产商可能出问题了,比如插件孔大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