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联管理,1C充放电需要均衡吗

楼主(2022-11-13):
4节锂电池串联,每一节都有单独的保护板,充放电都是1C,容量300MAH,
如果不另外做均衡的话对电池寿命影响大吗?
普通的电池保护板,能否起到一定的均衡作用呢?
请大神指点讨论。

网友A:
需要均衡,否则电池组可充放电容量都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均衡,否则电池组可充放电容量都大幅降低

如果充满的电池能单独旁路就好了

网友:
4S有成熟的AFE芯片的,均衡电路可用芯片内置的,也可以用外置的,用外置时的均衡开关也是由AFE控制。

网友B:
全新18650等同批次的新电池可以,300循环以上

网友:
需要均衡,只要串联都需要均衡,随着充放电次数的增加电压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
一个产品上用两节串联,电池筛选过的,同样内阻同样初始电压,用充电芯片管理,充放电电流都不大,做后备电源使用,充放电几个循环两节大致相差0.03V,因使用条件是后备,可能永远用不到,于是也就没加均衡,充电电流大致0.1A,放电电流10ma,不会超过15ma,所以没必要加均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新18650等同批次的新电池可以,300循环以上

不需要均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均衡么

一致性很好,中等电流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