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耐高温高于150℃的PCB

楼主(2022-11-13):
因为重复性型式实验需求,所以需要耐受-40~150℃范围更宽的PCB.

最好能够在175℃~200℃下持续工作2000小时。

一般哪里可以打样这种特殊板材?

某创打样的板子,过几次150℃,板子就全黑了。。。。

网友:
有陶瓷PCB,哪能做不知道

网友: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FPC柔性线路板能耐高温280度,大约1小时。

网友:
聚四氟乙烯的板材,还有罗杰斯的板材,具体需要问厂家。

网友A:
聚酰亚胺板可以250度长期工作。
https://www.standardpc.com/doubl ... re-pcb-for-telecom/

网友:
罗杰斯铁氟龙嘉立创不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酰亚胺板可以250度长期工作。
https://www.standardpc.com/double-sided-polyimide-high-temperature-pcb ...

这么高温度。。已知很多硅基半导体都已经快要失效了。。2000小时老化几乎没戏。

网友B:
很好奇什么芯片能够在175℃~200℃下持续工作2000小时?!!   这板子上不会一个芯片都不用吧。  另高温大电容也不好选

楼主:
我主要是要重复老化

还有一些极限失效,

需要长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什么芯片能够在175℃~200℃下持续工作2000小时?!!   这板子上不会一个芯片都不用吧。  另高温大电 ...

lz这需求大概率是军口航天的项目。

网友:
PCB 150度都不行吗

我记的有一次我们做120度老化测试 ,,烘箱失控了,直接300多度,烤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只是元器件都脱落了,。。板子好像没事,,  板上加的环氧全变液体了,704胶反而没事,,

楼主:
不是军工的。
就是常规的重复性例行检查,每次都会超过165℃。

嘉立创的板子做几次就黑,碳化了。

网友:
石油测井行业的吧,但看起来又不是,石油测井行业一般是175度,广州杰赛好像有做,就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什么芯片能够在175℃~200℃下持续工作2000小时?!!   这板子上不会一个芯片都不用吧。  另高温大电 ...

普通的8051芯片就可,给你看看还是几十年前的,
不是2000小时,是一直工作,
300度人家可以连续工作1年,2000小时算啥,
这下知道差距了吧

网友C:
16楼的图片搜索发现是霍尼韦尔的芯片,看了两个是模拟开环和SRAM,看样子数字芯片高温更合适,之前看过一家做的都是175度:https://www.cissoid.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楼的图片搜索发现是霍尼韦尔的芯片,看了两个是模拟开环和SRAM,看样子数字芯片高温更合适,之前看过一家 ...

是的,老霍家的,
不得不又一阵唏嘘,我们追赶必须得沉的住气,脚踏实地的走十年,否则现在这种互联网IT经济风气,一年成立,三年上市,5年什么什么的那种做法纯粹就是圈钱的游戏,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我实测了一下,200度,烤了8个小时。。

绿色,蓝色,还有一个绿色上加了704胶

绿色的电路板边缘变黑,,蓝色变的不多,不会黑,但是颜色暗一点,焊盘什么的都很好。。上面加胶,拔开胶, 那就是一点变化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