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EDA中默认显示阻值容值

楼主(2022-11-13):
EDA专业版,默认显示的名称,查看原理图不方便,现在都是手动改成阻值的。
建议默认显示阻值或容值,而且是简洁的。
电阻显示阻
电容显示容值+耐压

网友A:
目前就是默认优先显示值。你的版本多少,如果是1.8及之后的,没有优先显示值的,截图看看。只有电容没有拼接上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默认优先显示值。你的版本多少,如果是1.8及之后的,没有优先显示值的,截图看看。只有电容没有拼 ...

试了3个器件,放置的默认状态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3个器件,放置的默认状态如下

这个是这个器件缺少参数,手动同步了一下,晚点更新到系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