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松下P1000面包机制作包子面团? 【35楼:失败了,但还是很好吃】

楼主(2022-11-14):
使用哪个菜单? 配方如何?

网友A:
12 面包面团

网友:
给大家推荐:

山茶花面粉、总统黄油、法芙娜巧克力粉、五十铃抹茶粉

都是做面包的上好材料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做吐司面包的时候,外皮有点脆,里面拉丝不是很好,配料按手上册上的,黄油换成了玉米油,是有什么步骤需要注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做吐司面包的时候,外皮有点脆,里面拉丝不是很好,配料按手上册上的,黄油换成了玉米油,是有 ...

可能是黄油的问题,或者是面粉的问题。 面粉要用高筋粉。

网友:
看菜单应该是12面包面团,17是纯发酵,类似烤箱里面的发酵功能,给自己用手揉好的面团提供一个温暖的发酵环境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黄油的问题,或者是面粉的问题。 面粉要用高筋粉。

好的,用的是高筋粉,那可能是黄油的问题,我买黄油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面包面团

面包面团和包子面团,是一样的吗?

它是否已经包括发酵和醒面? 看它是1小时,1小时后就可以取出来做包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包面团和包子面团,是一样的吗?

它是否已经包括发酵和醒面? 看它是1小时,1小时后就可以取出来做包 ...

我也喜欢做肉包,但很怕发酵的过程,如果面包机能解决就最好了

网友D:
我之前用105 ,就用面包面团的方式来做,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105 ,就用面包面团的方式来做, 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按照面包面团的放到投料,然后执行程序。

时间到了,出来面团后擀皮就可以包包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做肉包,但很怕发酵的过程,如果面包机能解决就最好了

现在都是我小孩负责做面团。3次起码有2次包子皮没有发起来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面包面团的放到投料,然后执行程序。

时间到了,出来面团后擀皮就可以包包子? ...

是的,1小时,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
如果担心,还可以包好后,放一段时间。

反正我做的包子/馒头,都是发的很开的。
对比卖的包子/馒头,就太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1小时,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
如果担心,还可以包好后,放一段时间。

发得太开,是否不好?包子里面的汁水会不会漏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得太开,是否不好?包子里面的汁水会不会漏出来?

似乎没有,不过馅不同,只有试试了。
1小时出来后,
1.可以先直接试几个。
2. 然后包好,常温放一段时间,试几个
3.如果担心其他的放冰箱暂时不让它那么开,等试了效果后,看哪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没有,不过馅不同,只有试试了。
1小时出来后,
1.可以先直接试几个。

要让它不要发这么开,减少酵母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的,用的是高筋粉,那可能是黄油的问题,我买黄油再试试,谢谢

耐高糖酵母,高筋面粉,无防腐剂奶粉,控制水量,控制水量,控制水量。菜单的水量偏多。多观察和面的效果。和的太稀的面你只能得到馒头而不是面包。

和面效果搜寻关键字“手套膜”

网友:
莫大问的也是我想问的,哈哈,过来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高糖酵母,高筋面粉,无防腐剂奶粉,控制水量,控制水量,控制水量。菜单的水量偏多。多观察和面的效果 ...

耐高糖酵母非常关键!这货杂货店买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让它不要发这么开,减少酵母用量?

发的越大越好,发酵完成以后拿出来,还要揉面排气的,然后包子包好以后,也要再次醒发一次,大约20分钟,要保证温度不能太低,很多人包好以后直接放在锅里醒发,
等到包子变大了,冷水开蒸,熟了以后,关火,等个3分钟左右再拿出来,否则一关火马上拿出来包子马上就塌陷了。

网友F:
另外,蒸包子,普通中筋面粉就可以,酵母也是最常见的安琪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蒸包子,普通中筋面粉就可以,酵母也是最常见的安琪就可以了。

用做面包的高筋面粉和耐高糖的酵母  蒸包子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做面包的高筋面粉和耐高糖的酵母  蒸包子合适吗

合适。高筋包子口感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让它不要发这么开,减少酵母用量?

看来20楼的 经验更多。 我认可他的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适。高筋包子口感更好。

好的 那我就用高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的越大越好,发酵完成以后拿出来,还要揉面排气的,然后包子包好以后,也要再次醒发一次,大约20分钟, ...

哈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高糖酵母非常关键!这货杂货店买不到。

看来酵母买错了,我买的低糖型酵母了

网友C:
可以下载  下厨房 APP,搜索  松下面包机  包包子,有很多教程的。我刚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下载  下厨房 APP,搜索  松下面包机  包包子,有很多教程的。我刚下载了 ...

看了一下,里面基本上很少用矿泉水的,都是用牛奶代替的,黄油也是说多多益善,不知道效果如何,难道用牛奶代替水就更好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耐高糖酵母非常关键!这货杂货店买不到。

耐高糖酵母,有淘宝店推荐不?
杂货店,小超市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耐高糖酵母,有淘宝店推荐不?
杂货店,小超市没有卖的

京东自营的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学习了!

注意一个步骤,包子放到锅里,不要马上高温蒸,等面发一会再上大火,留个发面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意一个步骤,包子放到锅里,不要马上高温蒸,等面发一会再上大火,留个发面的时间。 ...

蒸包子15分钟吧?

水开之前,估计也只有2-3分钟,这个时间发面肯定不够。

蒸之前,不是已经再放了20分钟再醒面?

蒸的过程搞得太复杂,没有必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包子15分钟吧?

水开之前,估计也只有2-3分钟,这个时间发面肯定不够。

做包子皮,及包的过程,面里面的气泡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包好后要再发一会,具体时间不一定,大概10来分钟吧。

楼主:
失败了。

看到大家这么肯定的说使用面包面团菜单。

于是,我严格按照 p1000菜单12(面包面团)的配方。放料的时候有点纳闷,包子要使用50克黄油?!

出来的面团:

包子馅也准备好了:

看来配料清单,肯定不是黄油50克的配方。

现在的面团太湿,软绵绵,根本无法成型包子的形状。

我只能包成这样。黄黄的,肯定是黄油造成的。。

我想要的是这样白白的好看的形状:

楼主:
蒸熟了。

虽然不好看,还是非常好吃。小孩每人吃三个。

网友F:
没注意看你这个配料,除了水,酵母,面粉,其他都可以不放,尤其是黄油,包子皮没有黄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熟了。

虽然不好看,还是非常好吃。小孩每人吃三个。

相差甚远 ,那个彩色 菜单说明书我怎么没有,哪里下载的吗?

网友:
哈哈,我就有点喜欢加了黄油的味道。
甚至馒头都很好吃。

网友J:
我是先14后17,可以发酵的很蓬松,配料只有水、面粉和酵母,酵母没必要太多,一点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先14后17,可以发酵的很蓬松,配料只有水、面粉和酵母,酵母没必要太多,一点点就行。。。 ...

酵母少了没发起来,那个馒头吃起来不好消化,很瓷实。

如果馒头吃起来有点酸就是发酵时间过长了,北方人一般都要放点碱面,中和酵母的酸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注意看你这个配料,除了水,酵母,面粉,其他都可以不放,尤其是黄油,包子皮没有黄油。 ...

我怀疑小孩喜欢有奶粉和黄油的包子皮 :)

楼主:
今晚再试包子面团。

黄油减少到20克(原50克),水减少到120克(原16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再试包子面团。

黄油减少到20克(原50克),水减少到120克(原160克)。

关注,我也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熟了。

虽然不好看,还是非常好吃。小孩每人吃三个。

哈哈,好像豆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