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机械选材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2022-11-14):
1:样机用2模15齿20厚的齿轮配合齿条带动最重150公斤(大部分时间不足100公斤)的负荷上下0.3米/秒的速度运动,齿轮、齿条(都是45#钢,表面淬火)能否承受得了(就是寿命比较久)。如果不行,换3模齿轮行不?
2:机器总重400公斤,底板1000*700*10,四角有轴承支撑,底板中心有立柱,负荷主要在立柱上,底板允许受压变形,寿命方面底板选Q235材料行否,。
3:这个机器最重400公斤,底板四角轴承支撑,想用40*40*4或40*60*4的方钢管做轨道,轨道平放地面,轨道承受得了吧?
4:部分轴和齿轮等键槽配合,稍有旷动,时间久了会不会在旷动的基础上加大磨损。

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的话就好说了,若是个问题的话要改就麻烦了。

网友:
1.齿轮满足静态下的需求,但安全系数不好看。考虑到加速度,振动,载荷冲击,实际能实现的加工品质,工作环境中的污染,结构误差。我个人推荐更换链轮链条传动,使用标准链条链轮和减速器,在各部分参数已知的情况下使用。如果不希望查阅资料自己计算,可以找个叉车看看。并不需要很大的链条,成本应该能比齿轮齿条低。
2.结构不妥,与材料无关
3.没有经验,可能不会压坏,但感觉不妥。
4.键槽配合须满足国标要求。
5.楼主的机械问题全部都在电子综合分区,需要移动。

网友:
支持二楼,齿形齿承受冲击能力不如链条。

网友:
换油缸吧,用啥齿轮,

0.3米行程,你去看看修车的起重机找灵感

网友A:
齿数那么少根切很厉害的干嘛齿数不能大于2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那么少根切很厉害的干嘛齿数不能大于24呢

老哥,你给看看这个问题呗,您说过算材料变形量用笔算不用软件,我觉得您在机械里应该是顶级人物了

底板1000*700*10,Q235或Q345,四角有轴承支撑,底板中心有立柱,负荷主要在立柱上,立柱最大负荷350公斤,估算一下钢板变形量,是否会范型形变,

要是不行我用方钢管焊接起来做底座,前面一哥们说结构不合理,这不是漂亮吗,当然产品不能光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给看看这个问题呗,您说过算材料变形量用笔算不用软件,我觉得您在机械里应该是顶级人物了

底板 ...

主要是形状,本身宽广的平面都属于机械禁忌,没有形状的东西打老远看过去就知道是业余设计就知道是外行干的,同时失去了内行用户对你的能力信任。所以好多产品上市无人理财的根本原因是不懂

网友:
出个整体结构图或样机图片吧,这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