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位移0~2米以内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2-11-14):
位移范围0.1~1.5米,精度0.1毫米,用滑动变阻器的方法可以实现,缺点是碳膜和触点易磨损,寿命短;
寻找其他更可靠的方法,最好是非接触式,例如激光(能不能测这么短的位移)、超声波(能不能定向发射,受温度影响)?

网友A:
ST的那个VL530好像是叫这个,不知道行不

网友:
FMCW激光雷达可以做到。

楼主:
传统这种拉杆式的比较普遍,里面是个滑动变阻器原理,时间用久了接触部分会磨损

网友B:
装光栅尺啊

网友:
基恩士做激光工业件比较多,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那个VL530好像是叫这个,不知道行不

量程1.5米,分辨率14位以上(0.1mm),响应时间需要us级,VL53应该达不到了

网友C:
鼠标里有两种方案可以借鉴:1、底部的光电,也就是光流(流光?)检测,2、中间的滚轮,就是光栅。第一个精度不用说,第二个看你的光栅尺和滚动轮组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光栅尺啊

光栅尺和编码器位置不能记忆,需要归零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里有两种方案可以借鉴:1、底部的光电,也就是光流(流光?)检测,2、中间的滚轮,就是光栅。第一个精 ...

小小鼠标确实牛,光栅尺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无法断电记忆;不知道能不能像点读笔类似在被测表面印刷微图案,用光流识别

网友D:
如果是分辨率0.1毫米,用VL53L1x应该还行吧。精度0.1mm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小鼠标确实牛,光栅尺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无法断电记忆;不知道能不能像点读笔类似在被测表面印刷微图案 ...

你需要绝对的长度?任何一点上电就可以知道距离的?这有点麻烦,点读笔那种可以,但精度可能不行。用TI的那种绝对电感式的传感器应该可以做到,那个也是非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分辨率0.1毫米,用VL53L1x应该还行吧。精度0.1mm就有点难度了

VL53粗略看了下数据手册,精度和响应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绝对的长度?任何一点上电就可以知道距离的?这有点麻烦,点读笔那种可以,但精度可能不行。用TI的 ...

精度和刻录的图案精度有关吧,比如用激光雕刻,光盘应该就是个极端的例子,不知道实际加工是否可行;
TI电感式方案是不是数显游标卡尺的内部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小鼠标确实牛,光栅尺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无法断电记忆;不知道能不能像点读笔类似在被测表面印刷微图案 ...

用摄像头吧,拍尺子,识别数字(或者特定的符号),然后看中心点对准哪里,精度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和刻录的图案精度有关吧,比如用激光雕刻,光盘应该就是个极端的例子,不知道实际加工是否可行;
TI ...

https://www.ti.com.cn/zh-cn/sens ... ctive/overview.html
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分辨率0.1毫米,用VL53L1x应该还行吧。精度0.1mm就有点难度了

这种方案便宜,实现容易,我觉得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摄像头吧,拍尺子,识别数字(或者特定的符号),然后看中心点对准哪里,精度应该够了 ...

他的响应时间呢,us级别的,这得多高的帧率

网友E:
激光干涉仪十几米的测量范围测0.0001毫米的位移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激光干涉仪十几米的测量范围测0.0001毫米的位移毫无压力

长时间工作
光衰是个问题

网友:
搭车问一下,VL53的重复精度如何,能做到1mm吗?看手册标称ranging error多是20mm

网友F:
https://www.sick.com/dk/en/for-a ... ined-with-profinet/

原理是摄像头读条码,精度正好符合你要求

网友:
拉线传感器,磁栅,光栅尺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sick.com/dk/en/for-automobile-plants-as-well-as-storage-and-conveying-systems-optical-li ...

哈,这个牛

用线阵一扫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