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调试电机的时候,怎么样能将采集的电流值高速输出啊?

楼主(2022-11-14):
调试电机的时候,需要看电流波形,电流采样频率为40khz,16bit, 通过串口输出速率不够,segger的jscope速率也不够。。。
请教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示波器不能数字化啊,我也要电流内部处理后的输出

网友A:
存储芯片先保存后面再提出来

网友:
mark,有类似需求,坐等大佬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先保存后面再提出来

ram空间有限。。。

网友B:
SEGGER的J-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RTT模式波形上传速度可狂飙到500KB/S左右

https://blog.csdn.net/Simon223/article/details/80634178

网友:
40K*2 = 80kbytes/s    DMA发送  串口跑高速率2Mbps [实测 CH340可以跑3Mbps]
或者可以用usb CDC.

网友:
买个好点jlink,就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的J-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RTT模式波形上传速度可狂飙到500KB/S左右

https://blog.csdn.net/Simon22 ...

好像只有pro和ultra支持高速率,我的edu不支持

网友C:
这才多少 串口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多少 串口还不够?

基本上串口要1mbps了

网友:
串口上1M没啥问题

网友D:
追求实时:自己写个测试接口送dac,示波器上看。
不追求:类似松下伺服那种,自己设置触发条件,采样周期和间隔,触发后采集个大号数组给你存着,等采集够数量了,就发到电脑上。
—————
补充下,串口干2.5M都没问题,比1M刺激。

网友:
没必要传所有的数据吧,采集个1s的,上传,再采1s,再传

网友E:
可以考虑USB口,简单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USB口,简单且方便

无usb口。。。。。。

网友:
多次采集后合并发送,比如采集100次后再一起发送。或者通过DAC变换输出,拿示波器实时抓波形。

网友:
如果只是看个大概波形,考虑压缩一下数据啊,有没有必要16Bit,有没有必要那么快的采样率,这些都可以综合考虑

网友F:
visualscope,串口波特率 调高,至少1mhz

网友G:
ucprobe的示波器,最高采集8个变量,可以做到和FOC一样的采样率
或者freemaster的recorder
二者的原理类似的,跟物理的示波器一样的原理,设置好触发条件,先把数据暂存在MCU的RAM之中,存满之后通过通信接口慢慢传输
需要消耗一点CPU的资源,用来做触发、存储数据之类的工作

网友:
你的硬件串口支不支持高速率输出?如果能支持1~2Mbps输出,买个CH343模块收就得了。逻辑分析仪也行。FTDI的片子虽然也可以但是换驱动麻烦。

如果不支持,如果你主频高而且有富裕的一点CPU时间,模拟UART输出也行。写一小段汇编操作GPIO口往外打数据,然后用CH343收收就可以。可参考:
https://github.com/DeqingSun/Deb ... ith-high-speed-UART
好处是不挑GPIO,哪个都行。

网友H:
我用的是 10Mbps RS485,命令、调试、波形 共用一个口,你不加硬件,只用 TTL 串口也是可以的,mcu uart 有多快用多快(ft232r 支持 3M)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sualscope,串口波特率 调高,至少1mhz

你好,能共享一下visualscope吗?我下载的石皮角牛的win11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 10Mbps RS485,命令、调试、波形 共用一个口,你不加硬件,只用 TTL 串口也是可以的,mcu uart 有 ...

大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ucprobe的示波器,最高采集8个变量,可以做到和FOC一样的采样率
或者freemaster的recorder
二者的原理类似 ...

这个好象原理和segger的rtt一样啊

网友:
带宽是够的,串口打包。一次传多点

网友:
找一下 叫数字万用表的设备,以前用过DMM6500  高精度6位半的,可以将采集到的模拟数据通过USB传到PC,然后还原成实际波形。   自己用MCU传输  估计你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
示波记录仪,硬盘够大,存几天的实时波形也够

网友C:
一群人说了半天对牛弹琴 楼主对串口如同革命烈士打死不招供。说个用的什么神仙单片机串口上不了1m会死吗

网友:
最简单解决就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群人说了半天对牛弹琴 楼主对串口如同革命烈士打死不招供。说个用的什么神仙单片机串口上不了1m会死吗 ...

1m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共享一下visualscope吗?我下载的石皮角牛的win11无法打开

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吧,这个软件支持的波特率625K,我WIN10用起来都是正常的,WIN11没试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追求实时:自己写个测试接口送dac,示波器上看。
不追求:类似松下伺服那种,自己设置触发条件,采样周期和 ...

串口4M都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4M都干过

jlink 的vcom好象可以到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