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陶瓷电容的导电胶电装方式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2-11-14):
买了一盘1210的10uF陶瓷电容,发现引脚不沾焊锡,发现电容终端是Conductive Epoxy,手册上写着焊接方式:

问了焊接厂都不知道这种工艺,晕死?买的时候都没注意这个终端。。涨经验了。。

网友A:
是不是tft用的cog焊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ft用的cog焊接工艺

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工艺,昨晚搜了下看见TDK的描述:

我在想即使导电胶焊接也应该焊盘沾锡吧。。

网友:
环氧树脂导电胶。
最近翻到一本胶水的书,看到环氧树脂导电胶,再继续搜索下去,发现这个电容,现学现卖,没实践过。

对电容来说主要应用解决容易发生裂纹的环境,大体积mlcc电容是很容易碎裂,无铅锡在一定场合下也比有铅锡要脆,高低温循环比较大的环境下。

淘宝有铜粉,银粉的导电胶,我也正打算搞点折腾玩玩。

网友B:
找到一篇文章:  https://eprpartner.com/conductive-epo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篇文章:  https://eprpartner.com/conductive-epoxy/

感谢,感觉是新技术,网上文章很少,看发表时间都在最近两年。想看看焊接效果都搜不到,果断买新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