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线PT100测温,如何通过增加1~2个外部电阻减少测量到的温度

楼主(2022-11-14):
如图,设备控制板中应该是用的附图的PT100 三线测量,在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在红色框的3个引脚上串并联1~2个电阻用于降低测量到的温度数值?期望能降低2-3摄氏度。

网友A:
温控仪有线补偿的,软件有偏差修正,干嘛搞那么麻烦,非要加电阻修正就并联电阻1-10k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仪有线补偿的,软件有偏差修正,干嘛搞那么麻烦,非要加电阻修正就并联电阻1-10k自己试试 ...

也许别人用是现成的设备或生产的产品系统不是自己设计的,原来没有软件补偿

网友:
上面两个点并联电阻就行了,自己根据目标温度和当前温度估算。温度变了修正也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