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轨道小车通信协议解析

楼主(2022-11-15):
有一款类似RGV的轨道小车,轨道长度大概有几百米到上千米。轨道上有三条铜导体,分别是正,负,信号。
电源是24V直流(实际27.3),信号线应该也是同样电压。
现场维修人员说信号是CAN转单线-地,为了远距离传输,提高了电压。但从逻辑分析仪上看不太像。
前三张图是示波器抓到的多帧,单帧,单bit的波形,粉色是原信号,黄色是50K/20K电阻分压后的信号。
后两张是逻辑分析仪采集的单帧信号。每帧固定2.6ms左右,1bit宽度20us,其中高电平约2.5us。
求教网友是否见过类似的通信协议,解析的话应该从何入手。

网友A:
测试是  负,信号上面的信号吗
逻辑分析仪按照CAN进行解析可以吗

网友B: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嘛,倒数第二张图的波形,你就直接将时间设置在这个状态,然后示波器使用单次捕获,出来的效果绝对的是方方正正的波形,而且细节清晰,否则就又是那种吊炸天的10G采样的了:)

网友:
哦触发要设置为normal模式,调节好触发电平在脉冲中间电平左右,然后单次采,可不要弄成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嘛,倒数第二张图的波形,你就直接将时间设置在这个状态,然后示波器使用单次捕获,出来 ...

的确
示波器触发功能灰常强大
用好就是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是  负,信号上面的信号吗
逻辑分析仪按照CAN进行解析可以吗

是的,负-信号上的,逻辑分析仪按CAN解析不成功,应该不是C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嘛,倒数第二张图的波形,你就直接将时间设置在这个状态,然后示波器使用单次捕获,出来 ...

谢谢指导,那个是第一张图捕获放大的。它确实是一个方波。对于协议解析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那个是第一张图捕获放大的。它确实是一个方波。对于协议解析有什么建议吗? ...

看不到确切的波形不好理解,
最好是像我说的这样,抓一整帧的信号来看看,时间轴就设置到刚好屏幕显示一帧的效果,旋动水平位置旋钮到差不多屏幕最左边的地方,然后开始触发采集一帧,
至于协议分析,如果你说的一bit总周期固定,那么可能是类似于曼切斯特编码的基带信号,比如,bit1用先高电平后低电平来表示,bit0用先低电平后高电平来表示,这样周期永远都是固定的,确认了这个,那么剩下的就是人肉解析位数据本身了,有了数据本身,那么各种算法各种猜测就好办了。。。

网友:
仔细看看,波形是不是这样特征

网友A:
工业产品上面,有传感器是单线通讯,24v幅度,脉冲宽度有一个基准,之后就是建立这个精准上面进行变化,抗干扰能力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产品上面,有传感器是单线通讯,24v幅度,脉冲宽度有一个基准,之后就是建立这个精准上面进行变化,抗 ...

不是上面那种,现在是高电平时间固定不变,低电平以20us的整数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确切的波形不好理解,
最好是像我说的这样,抓一整帧的信号来看看,时间轴就设置到刚好屏幕显示一帧 ...

逻辑分析仪抓到的信号非常规整,见11楼。下面就是完整的一帧数据,只是高电平的宽度看不清了,每条线就是一个高电平位(约2.5us),低电平时20us的整数倍。

网友C:
脉冲+20us低电平表示0, 脉冲+40us低电平表示1(或者0,1互换)

网友D:
有可能是一种直流PLC脉冲编码,车和站都不能拆开看电路板芯片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一种直流PLC脉冲编码,车和站都不能拆开看电路板芯片方案吗?

通讯的相关电路,站那边好像是几个比较器,车那边是几个MOS管,还没研究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20us低电平表示0, 脉冲+40us低电平表示1(或者0,1互换)

但是也有60us和80us的低电平。

网友:
抓取完整一帧的不同数据,截图之后压缩包打包发出来呗。坛友也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一种直流PLC脉冲编码,车和站都不能拆开看电路板芯片方案吗?

这种通信波形估计拆芯片看不出  前面是驱动电路  后面是软件驱动io  不是硬件接口

网友:
类似于 单总线(1-Wire BUS)通讯协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也有60us和80us的低电平。

不会还是四进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还是四进制吧

有可能,一眼秒过去好像都是5位左右的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有偿解析,解析出数据结构3000元,数据含义价格另算。数据包有金沙滩逻辑分析仪格式的,可放大缩小看。也可以截图。 需要的加Q353666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一种直流PLC脉冲编码,车和站都不能拆开看电路板芯片方案吗?

你说的直流PLC脉冲编码,有没有参考的例子?看看有没有相似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抓到的信号非常规整,见11楼。下面就是完整的一帧数据,只是高电平的宽度看不清了,每条线就是 ...

站那边好像是几个比较器,  建议从比较器的输出那里抓信号。
发射的mos管由单片机控制?如果是,找一下驱动引脚是UART?还是CAN,还是普通IO
这个系统是不是单向的数据传送?

从一帧数据上看,有92个脉冲。 92/8bit=11.5.
应该找出同步?是否每帧的头4个位总是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站那边好像是几个比较器,  建议从比较器的输出那里抓信号。
发射的mos管由单片机控制?如果是,找一下驱 ...

芯片是lattice的FPGA没有端口信息。
拆下来离线就静默了,不发送信号。

初步看,前六个脉冲都是一样的,应该是帧头,后面可能是地址编号一类的。到后面的那个长的低电平结束,只有300/320us两种宽度。

网友G:
把采集到的波形取反,看看和SENT 总线协议是否一样或类似?
参考汽车通信总线(五)——SENT总线介绍  https://www.sunev.cn/automotive/61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采集到的波形取反,看看和SENT 总线协议是否一样或类似?
参考汽车通信总线(五)——SENT总线介绍  http ...

SENT是单工的

网友H:
导轨的导体确定是 正 负 信号吗? 会不会是西门子Profibus DP 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轨的导体确定是 正 负 信号吗? 会不会是西门子Profibus DP 通信方式

确定是正负信号,为了远距离通信,信号电压可能在100V左右。

profibus的高低电平是有宽有窄,这个高电平的宽度始终是固定的。

网友:
是格雷母线通讯的小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