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楼主(2022-11-15):
闭环步进驱动 是别人开源的   焊两块板子  也换了一课CPU  j-flash连不上

芯片型号是ATSAMD21G18A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复位脚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接上试试

按下和不按  试用了   没啥反应    都是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和不按  试用了   没啥反应    都是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接jlink上,某些情况下jlink需要rst引脚才行的,2线的swd不能使mcu进入复位状态。比如swd被禁用,或者使MCU进入低功耗状态,此时就需要硬件复位才行的。

网友B:
之前也用ATSAMD20G18,太贵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用ATSAMD20G18,太贵都改了

我这是别人开源的  不会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