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药放到水里,可以杀灭蚊子幼虫?

楼主(2022-11-15):
工地的电梯井(还没有安装电梯)里面的积水滋长蚊子幼虫。

放什么药杀灭?

放泥鳅看来不行,我已经放了2斤(分几次放),都死光了,估计里面的水酸碱性太高。

网友:
放点煤油,浮在表面隔绝氧气就可以了

网友:
说是放洗衣粉,一来产生二氧化碳吸引蚊子,二来可以杀幼虫

网友:
放点农药就行

网友:
字数不够

网友A:
蚊香弄成粉末状倒入水中。

网友:
社区会定期撒药灭幼虫、一种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蚊香弄成粉末状倒入水中。

你这个方法有根据吗?还是闭门造车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根据吗?还是闭门造车自己想出来的?

感觉电蚊香液应该可以,试试也不麻烦。

网友B:
淘宝买包百灭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包百灭可

放到池里面需要多大浓度?

我池里面的水估计有80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池里面需要多大浓度?

我池里面的水估计有800kg。

我觉得倒一瓶电蚊香液进去就能充分灭掉了。依据是灭蚊效果靠的是灭蚊胺的浓度,一个20平米房间容积是50立方米,电蚊香点一两个小时足够把蚊子灭掉了,而此时电蚊香液还没用掉多少(一瓶够用三四十天),再考虑到裕量、电蚊香液瓶口打开后不好保存等因素,一瓶直接倒进去应该见效。

网友:
网上查的:
3、怎么消灭孑孓?
(2)用肥皂水,如果一定要留死水,那么可以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是碱性的,而孑孓在碱性环境中是不能生长的。
(3)在水里放一铜片据日本科学家研究,在生长着孑孓的水中放一块铜币,也可以起到消灭孑孓的效果。科学家在添加了铜制硬币的水中检验出了铜离子。铜离子的浓度最高只有1PPM,对人体无害。另外,科学家认为,铜在没有生锈的时候抗菌能力比较强,因此可以尝试用铜制硬币除蚊,不过要选用干净的新硬币。有网友也试过在盆底放入一铜钥匙,效果也是很好,你不妨试试。
(4)84消毒液我们还可以在积水中倒入一些84消毒液,也可有效阻止孑孓的繁殖。
(5)石灰水如果是大面积的水域呢,可以使用石灰倒入水中,达到一定浓度,使水变成碱性,自然也就杀死孑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池里面需要多大浓度?

我池里面的水估计有800kg。

不到1立方,买几包包扔进去就好,反正低毒,而且碱性环境很快就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根据吗?还是闭门造车自己想出来的?

蚊香,蚊香液成分主要是菊脂类的杀虫药,孑孓也是蚊子,所以应该有效,就不知要放多少量才够。

网友C:
我放过盐,亲测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放过盐,亲测有效

这是电梯井啊, 盐分渗透到水泥里面, 会让钢筋加速生锈的

楼主:
我工地不缺生石灰。

刚才倒了半包进去(大概30斤一包)。

马上听到泥鳅挣扎的声音。对不起了,救不了。

因为蚊子多,我一直以为,泥鳅都死光了。没有想到泥鳅还在,竟然跟蚊子和平共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梯井啊, 盐分渗透到水泥里面, 会让钢筋加速生锈的

疏忽了,

网友:
漂泊水或者漂泊粉

网友:
曾经用过洗衣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根据吗?还是闭门造车自己想出来的?

液态电蚊香顶部拆开,倒点到积水,试过,有效的
电蚊香是低毒,比其他的要好
强氧化剂,类似84试过,无效

网友:
倒84粉末,便宜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拜耳可溶性粉剂,2包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