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几秒钟大功率放电,选什么蓄电池?

楼主(2022-11-15):
如题,用蓄电池,反正要升压,电压不限,一天放电三四次,一次两三秒,100瓦左右,选什么蓄电池?可以开机先充电后再用,但是这种情况充电时间最好小于1分钟,选什么电池?价格要便宜啦

网友:
超级电容?

网友:
超级电容

网友A:
【超级电容】
释放电量 200-300J,取 10x 冗余避免电压波动过大:

1/2 * C * U^2 = 3kJ

取工作电压 U=12V,算得 C>41.7F.
按照汽车法拉电容报价,16v/66F 大约 ¥180 左右。

【铅蓄电池】
200-300J (0.05-0.08Wh) 这么点电量对于蓄电池小意思,只要倍率足够大就行。
按 12V 工况,大约需要瞬间 9-10A 电流,按 5C 放电计算 2Ah 容量足够。

按照免维护蓄电池的价位 12v/2Ah 大约 ¥35 左右。

【锂电池】
与铅蓄电池类似,只要倍率足够就行。容量型锂电池倍率不高(2-3C),动力型锂电池可以上到 10-30C 范围。

三元容量型 12V/5Ah 大约 ¥65 左右;
铁锂容量型 12V/5Ah 大约 ¥60 左右;
航模动力型 12V/0.5Ah (30C) 大约 ¥50 左右

另外如果用二手铁锂的话,倒是有不少大巴的拆机货,电池成本能压倒与铅酸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
释放电量 200-300J,取 10x 冗余避免电压波动过大:

总是辣么专业, 哈哈

网友:
要我肯定超级电容,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最好的。如果是单次后都有时间充电的话,5串10F在电容就够。

网友B:
楼上的说超级电容的,醒醒了,除了几百几千F的大个体,其他小个体的内阻都在几百毫欧级别,不要兴致冲冲跳坑里了!

网友:
隔壁有买储能电容,超级电池的,买来试试,36颗240元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超级电容的,醒醒了,除了几百几千F的大个体,其他小个体的内阻都在几百毫欧级别,不要兴致冲冲跳 ...

目前2.7V的超级电容,单个25F的内阻可以做到20毫欧左右了,短时间大电流放电是没有问题的。
瞬时5A放电,30毫欧内阻也才150mV的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
释放电量 200-300J,取 10x 冗余避免电压波动过大:

大巴的拆机货  这个哪能找到 用来做储能电源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巴的拆机货  这个哪能找到 用来做储能电源不错啊

搜索 沃特玛,这个牌子前几年有不少二手拆机货,大多是 32650/32700 的螺丝头版本。

安全性整体还行,我充爆过两个,只是喷气没有起火。
但一致性略差,串联时需要均衡电路。

网友:
什么功率,什么电流,汽车的电瓶和起动机的关系不就是你说的这个吗,铅酸电池适合干这个,大电流瞬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