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和瑞芯微支持裸奔的MPU就RK3568一颗料

楼主(2022-11-15):
新项目选型,与老外一起开发,老外用的裸奔的 I.MX 系列,然后国产化,
国内就全志和瑞芯微两家市场比较大,全志则是全系列都不支持裸奔没有SDK,
瑞芯微就奇葩了,选他们的片子要3万会员费,能裸奔的就RK3568,13个美金普遍价格比全志贵

网友A:
我晕,你难道不知道uboot本身就是果奔的?。。只要能自己编译uboot,还怕不能果奔?看看fsbl或者uboot或者redbiot之类的,用的是哪个,然后找找有没有开源的代码。自己在启动代码后面移植功能。smp可能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难道不知道uboot本身就是果奔的?。。只要能自己编译uboot,还怕不能果奔?看看fsbl或者uboot或者r ...

那为啥他们都说自己没有相关SDK呢

楼主:
上来就问我跑啥操作系统,我说不跑操作系统,然后就说自己不支持,可以我们自己开发或者跟第三方合作开发

网友:
君正啊 ,有个rt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他们都说自己没有相关SDK呢

那是肯定的啊。。。uboot不是给一般人用的----你见过几个linux工程师会写uboot的。。uboot是给芯片工程师用的,它启动时的全部工作就是初始化基础外设(env里面的东西,还有硬编码的一些外设,比如usb之类),资源配置,etc,然后等用户操作,几秒没有操作之后加载dtb,启动kernel,进linux。在uboot下应该是ring0,mmu应该是关闭的,32位系统下ddr好像是专门的内存区间,然后是启动kernel。cli介面就是uboot的一个简单的cli,可以自己增加指令,甚至改掉kernel加载跑自己的代码。比如4412的uboot我就改过它的fdisk指令,因为原本的uboot用>=2g的emmc分区时长度溢出造成无法分区。

全果跑网络/usb之类的还是挺麻烦的。不过我记得好像有arm版的rtos之类的,可能需要魔改uboot让它进rtos而不是linux(有个启动校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啊。。。uboot不是给一般人用的----你见过几个linux工程师会写uboot的。。uboot是给芯片工程师 ...

我之前想改过zynq的uboot,没成功

网友B:
MPU裸跑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只是为了用MPU强大的运算性能和高级外设,,可以考虑Cortex-M7内核的单片机,,

比如NXP的RT1170,1GHz的Cortex-M7 + 400MHz 的 Cortex-M4,,2个千兆以太网、2个USB 2.0、MIPI CSI/DSI,,比很多MPU都强大

国产的话,我知道性能最高的是先楫半导体的HPM6750,,RV32IMAFDCP 指令集, 顺序双发射 8 级流水线,双核,主频 800 MHz,9220 CoreMark、4651 DMIPS,,外设的话有双千兆网、双高速USB(集成 PHY)、4 CAN FD
只不过是RISC-V内核,,不如Cortex-M流行,,而且芯片刚刚出来没多久,,坑可能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裸跑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只是为了用MPU强大的运算性能和高级外设,,可以考虑Cortex-M7内核的单片机, ...

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东楫,周立功推的

网友:
imx6ull有它自己的SDK,裸奔很爽。但以后相顺应时代潮流,用国产化MPU,就不知道该选啥了。

网友:
全志的也有挺多不带系统跑的,但是全志的没支持,都要靠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想改过zynq的uboot,没成功

主要是找不到代码位置。。我的办法是用winrar的全局字符串搜索。

网友:
官方懒得出SDK,费时费力还要免费

网友:
有uboot裸跑没什么问题的,主要看怎样把代码摘出来用

网友C(2022-12-30):
裸跑爽的,只要没有太复杂的网络通信,适合工业控制或者需要高稳定性的场合。

网友:
lz在哪里询的价,RK3568应该在8美金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裸跑爽的,只要没有太复杂的网络通信,适合工业控制或者需要高稳定性的场合。 ...

一直有这想法,看着10几块的芯片,性能流口水,就是不知道怎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有这想法,看着10几块的芯片,性能流口水,就是不知道怎么上

linux跑起来搞个简单单线程应用,不比裸奔爽吗?

网友E:
看看这个 RV1103 / RV1106裸奔
https://whycan.com/t_855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 RV1103 / RV1106裸奔
https://whycan.com/t_8555.html

牛逼啊,对自身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U裸跑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只是为了用MPU强大的运算性能和高级外设,,可以考虑Cortex-M7内核的单片机, ...

RT1170好买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
ST有个新出的STM32MP135,单核Cortex-A7,可以支持裸奔,价格也不算贵,看资源替换部分F7/H7,尤其是带GUI和工业网关的应用。
ST有团队在移植Microsoft Azure ROTS,现在是NDA阶段,也没什么条件,只要有项目,基本都可以申请到资料。
什么时候会正式发布没去了解,但据说已经可以接受下单;
我这边HMI的应用考虑的也是这个系列。

网友:
钱到位,都可以裸奔,官方不支持,找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