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1000面包机作品记录

楼主(2022-11-16):
半夜拆开新机包装。竟然是2022年10月22号生产的机器。

按下面的说明书投料。这次奶粉、酵母、盐、白糖都没有使用电子秤,而是直接使用它配的勺子。面粉和水才使用称。黄油是10克的包装,直接倒进去就行。

放酵母的时候没有注意,直接倒到面粉里面了,应该无伤大雅。

葡萄干倒满盒子,菜单选择有葡萄干。

菜单1(吐司面包),4小时后做好(最快都要4小时)。

网友:
坐等吃面包

楼主:
早上起来闻到面包香味。打开一看,成功了。

网友A:
也做了一个,但味道闻起来不是那么对,有点酸味的感觉,除了面粉不是高筋粉外其他都是按照菜谱

网友:
我昨晚做 一个奶香面包,按照菜单做的(没有淡奶油,用椰浆替代),但奶香面包菜单不能设置预约的(这个菜单不能预约,不能自动投料),只能昨天晚上做好,然后包好今天早上再吃,非常好吃,口感好软,好香,比前前两天预约早上烤好的菜单1更好吃,估计这个奶香如果烤好立刻吃,更加好吃

网友B:
从瓤上看,水放多了点。

网友C:
面粉是高筋还是其他?我不太喜欢高筋的硬邦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瓤上看,水放多了点。

190克水,严格按照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粉是高筋还是其他?我不太喜欢高筋的硬邦邦

高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做了一个,但味道闻起来不是那么对,有点酸味的感觉,除了面粉不是高筋粉外其他都是按照菜谱 ...

我添加葡萄干就是为了酸甜的味道。

网友D:
昨晚上做的,特意买了个称,效果不错,味道也还行
上一次没得称,味道没有这个好,

网友:
你的菜刀上面怎么带孔?让我想到了一部日本动画片中华小当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昨晚上做的,特意买了个称,效果不错,味道也还行
上一次没得称,味道没有这个好, ...

你的菜刀上面怎么带孔?让我想到了一部日本动画片中华小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菜刀上面怎么带孔?让我想到了一部日本动画片中华小当家。

不是孔,是黑点,两种材质混合在一起。

网友:
我已经做了3个了,吐司、软式、奶香各做了一个,都很成功,可惜我家人都是扯开吃内胆的,不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外皮,有点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昨晚上做的,特意买了个称,效果不错,味道也还行
上一次没得称,味道没有这个好, ...

淘宝买的PD1000,没有送烘焙4件套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的PD1000,没有送烘焙4件套 ?

我的没有送 就一台面包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没有送 就一台面包机

我的有啊,只是还没发货,说要20天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有啊,只是还没发货,说要20天后

你的也是600多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有啊,只是还没发货,说要20天后

刚刚问了客服,我的也有,分开发货 要等

网友H:
看你们发的图片,面包做的都像馒头,发一个我找的配方,我试过几次,做出来的确实好吃,但是看配料,热量太高了,
所以后面大多都做全麦面包,截图太麻烦,也不会整个复制过来,干脆发个链接吧:
https://www.xiachufang.com/recipe/104534811/

网友:
我做的那个,都涨出杯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的PD1000,没有送烘焙4件套 ?

送的东西我还嫌占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的PD1000,没有送烘焙4件套 ?

还有4件套?分开发的?不知道啊,我还特意另外买了个称,晕。

网友H:
另外他这配方里面的糖可能有点少,吃起来不如外面买的甜,我后来加到60g才好点,建议多加点,后面做熟了再根据自己口味增减,
还有一个注意,液体总量按照要求的量放,其他的奶粉,糖,黄油多加少加关系不大,实际上松下的说明书上的水都可以用牛奶,鸡蛋,
淡奶油等液体替代,总量不要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们发的图片,面包做的都像馒头,发一个我找的配方,我试过几次,做出来的确实好吃,但是看配料,热量太 ...

你这个很成功了,我做的跟莫大的差不多,不拉丝,外皮脆,我看别人做的都说能拉丝,过几天再试试你的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4件套?分开发的?不知道啊,我还特意另外买了个称,晕。

我也是另外买的称,上面网友说了我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的东西我还嫌占地方。

哈哈,挺小的,不怎么占地方,烘焙四件套包装大概300*100*30mm

网友:
我的是京东购买,赠品烘焙四件套同一天收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你们发的图片,面包做的都像馒头,发一个我找的配方,我试过几次,做出来的确实好吃,但是看配料,热量太 ...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配方来做,出来的效果外皮硬硬的,没有外面卖的那种面包松软。看你做的这个似乎很是松软,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他这配方里面的糖可能有点少,吃起来不如外面买的甜,我后来加到60g才好点,建议多加点,后面做熟了再 ...

将原菜单1的水减少到90-100克并放一颗鸡蛋也能做出能拉丝的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4件套?分开发的?不知道啊,我还特意另外买了个称,晕。

四件套有什么?我刚才问了客服,我的订单也有。只是还没有发货

查看了交易快照,也是有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件套有什么?我刚才问了客服,我的订单也有。只是还没有发货

图片这4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这4样

都是不值钱也不实用的东西。我都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图片这4样

没看到,还有电子称啊。 49元又买了个  香山厨房秤电子秤克,知道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还有电子称啊。 49元又买了个  香山厨房秤电子秤克,知道不买了  ...

至少买个2kg的称。

我将面包机的容器也放到称上面,非常方便。

楼主:
今晚做包子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配方来做,出来的效果外皮硬硬的,没有外面卖的那种面包松软。看你做的这个似乎很是松软 ...

我也是,想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包子面团制作失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6&pid=11954762

网友K:
我昨晚做面包,预约今早六点出来,夜里我去看了一下,发现酵母粉没有落下,于是我人工搞下去,又和面,居然出来味道和法棍98%相识,觉得好好吃啊。但是为什么酵母不自己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昨晚做面包,预约今早六点出来,夜里我去看了一下,发现酵母粉没有落下,于是我人工搞下去,又和面,居然 ...

你可以什么都不放,开动机器。

菜单功能1。

大概20分后,机器会发出敲打声音,就是投放酵母了。

如果没有这个动作,恭喜你中招,要找松下维修了。一般都是换新机。

楼主:
正在制作菜单3软式面包。

加了一个50克鸡蛋。黄油改为20克。水改为140克牛奶(因为有50克鸡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在制作菜单3软式面包。

加了一个50克鸡蛋。黄油改为20克。水改为140克牛奶(因为有50克鸡蛋)。

我做过软面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因为我是会晚上预约的早上吃的,吐司面包只要点开始就搅拌了,早上吃感觉太韧了。而软面包是开始是醒面的,出来就没那么韧性。

网友G:
我已经做了10次了,最近几次都做的软式面包,跟莫大一样的菜单,不过我是50g鸡蛋加60g淡奶油加100g纯牛奶,然后提前10分钟关电,闷5分钟取出来,会软很多,面包的拉丝效果也不错,我不太喜欢表皮太硬的,每次都把表皮扔了,看着挺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做了10次了,最近几次都做的软式面包,跟莫大一样的菜单,不过我是50g鸡蛋加60g淡奶油加100g纯牛奶, ...

对,要提前拿出来。我也嫌菜单1的皮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做过软面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因为我是会晚上预约的早上吃的,吐司面包只要点开始就搅拌了,早上吃感 ...

已经一个多小时,发现还没有投放酵母和葡萄干。

显示还有27分钟才投放辅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一个多小时,发现还没有投放酵母和葡萄干。

显示还有27分钟才投放辅料。

5分钟后,听到投放酵母了。

网友:
大部分时间用于醒面和发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们发的图片,面包做的都像馒头,发一个我找的配方,我试过几次,做出来的确实好吃,但是看配料,热量太 ...

这个是最成功的面包

网友F:
引用 楼主:
5分钟后,听到投放酵母了。

莫大  软面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大  软面包效果怎么样

很好!

还是要提起10分钟关机,否则表面太焦。

网友:
     我也觉得莫大三楼发的面包算不成功的。有点像发糕,没有发起来,也没有明显的拉丝。
     另外,按照菜单做的吐司面包外壳比较硬,我觉得可以用来锻炼牙齿,需要比较大力气咬,还是软的不伤牙齿。我基本每天早餐都吃两片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

还是要提起10分钟关机,否则表面太焦。

够仔细的,原来还有这操作,是的,我每次早上拿,尽管我选择的是烤色是软,但是外表还是有一层脆脆的面包屑

楼主:
使用面包机做披萨外皮。

这是小孩的作品。配料是番茄、玉米和马苏里芝士。

楼主:
烤好的作品。

非常好吃。

配方我上面更改了。

加了2个鸡蛋大概100克。黄油加到40克。不要水,换成110克牛奶。

网友:
周末换了贵一点的面包面粉,用牛奶替换水,酵母用随机赠送的量勺定量,酵母和面粉一起加了,忘记放在酵母盒子上了,先放牛奶后放面粉,菜单3软式面包终于做出拉丝和软绵绵的感觉,最后面包成型比容器高一点,烘烤选淡,出来的颜色很浅,表皮依然是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