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无协议栈即裸帧收发模式时,如何数据缓冲区结构?

楼主(2022-11-16):
最新有个项目采用MCU+无操作系统+无TCPIP协议栈,以太网接收报文的处理不知道如何做到高效,因为报文有长有短,偶尔可能一大波报文发过来。为了过滤报文,后续会继续研究一下外设,把mac过滤加上,这样能过滤掉不少无关的报文。缓冲区的设计思路有如下:
1、以太网2层报文,长度最大1500,那就搞个UINT8 rxbuf[1500][N],N设置为10,这样就能缓存10条报文,然后做成环形缓冲的那种方式进行存、取。这个办法有缺点,如果以太网很多短报文,我这里直接每条报文预留了1500字节,完全是浪费。如果是CAN报文倒是可以用用
2、不搞二维数组,而是一维的,比如UINT8 rxbuf[20*1024],来一条,就放在上一条的尾部。本质上也是环形方式存取,但是每一帧报文的头尾就相连了,直接解析估计不行,因为二层以太网帧,TYPE字段实际是长度 or 类型,如果是类型,那就只能一层层去剥开,获取整个报文的长度了。除非再搞个报文info结构体,对应一条报文的起始索引,和长度
不行了,脑子想不到什么高效的办法了,各位有谁做过类似的设计吗?一起交流一下啊

网友A:
一般外设那边不是有内部的ram专门保存这个数据的吗??没有的话,就指定一个循环buffer使用DMA搬数据,然后在接收到一帧数据之后,在中断里获取有效数据的长度,将数据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循环buffer里。接下来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了。

网友:
自己在包前面加上帧头识别码和长度字段。。参见rtl8139硬件。

网友:
参考lwip或uip怎么处理的

网友B:
用链表比较合适,比如来了如下数据:
1,1000
2,20
3,1000
4,50
5,100
这样在接收的时候,定义一个结构体,内有4个值,
1,起始地址
2,长度,
3,下一个结构体地址
4,当前数据状态(已接收,已释放,已处理。。。)
在处理的时候,处理完数据即可释放当前内存,
当处理线程处理完所有数据后,整个内存空间都释放了。
如果没处理完,比如处理到3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那么可以判断前面的已经处理的,再次利用其空间。
这样,可以把空间利用率做的比较好。
只是代码很麻烦。

网友C:
这个要看应用场景,如果比较复杂,最好还是上标准的tcp/ip协议比较好
自己定义的协议,考虑不周全的话,接入公网就是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外设那边不是有内部的ram专门保存这个数据的吗??没有的话,就指定一个循环buffer使用DMA搬数据,然后 ...

这个mcu的enet和mp157很像,外设有自己的dma,具体的没时间看,现在提供的demo读出来就是一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链表比较合适,比如来了如下数据:
1,1000
2,20

中断函数里面申请内存,效率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频繁调用的中断里面动态申请内存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应用场景,如果比较复杂,最好还是上标准的tcp/ip协议比较好
自己定义的协议,考虑不周全的话,接 ...

不接公网,都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设备,但是对方设备有tcpip协议栈,我们规定只能裸机没办法

网友:
stm32生成的只能缓存4条,数据一多就死机了。10条是比较能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应用场景,如果比较复杂,最好还是上标准的tcp/ip协议比较好
自己定义的协议,考虑不周全的话,接 ...

你说的接入公网是指有独立公网IP地址的设备吗,大部分应用场合的设备不都是局域网内的吗,经过路由器后再到公网进行寻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函数里面申请内存,效率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频繁调用的中断里面动态申请内存的经历 ...

这个方式不需要申请,直接判断地址和内存状态即可使用。

网友:
网络芯片 一般都是长度+内容 然后环形挨着存的。

网友:
使用环形队列,然后采用变长的方式进行存取就好了,如果还要更加稳定就自行加上帧头进行读取判断,另一个就是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加指针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