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有弹性连接接插件的部件灌封是否容易出问题?

楼主(2022-11-16):
现在有一款产品长时间低温测试会掉电, 部分在高温下能恢复. 我怀疑是灌封热胀冷缩引起的接触不良.
因为产品内有这种没有压紧的PCB连接座.  请问大家在灌封上有什么经验, 自己网上没有找到有用的数据.

网友A:
自己画一条 FPC 软排线 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一条 FPC 软排线 呗

自己话的 和买的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话的 和买的不一样吗?

你要买 ,那要自己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自己画 那不就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我记得是可以在加强片上面直接搞个合适连接器。

网友B:
没看到过fpc灌胶的做法。按键,开关,排针,触点全都要远离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 ,那要自己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自己画 那不就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我记得是可以在加强片上面直 ...

有合适的啊. 现在是怀疑灌封导致连接器因为热胀冷缩接触不良.
我有点怀疑有可插拔连接器(尤其不锁紧的)灌胶容易出现问题, 但是没有比较权威的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啊. 现在是怀疑灌封导致连接器因为热胀冷缩接触不良.
我有点怀疑有可插拔连接器(尤其不锁紧的) ...

纯属猜测:

胶体在高低温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况下形变也较大,导致了 FPC 轻微移动。

解决方案,灌胶前在 FPC 插座接触端为 FPC 留一点伸缩空间,

例如用双面胶固定 FPC,让它稍微拱起一点弧形,抵消灌胶体因温差造成的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过fpc灌胶的做法。按键,开关,排针,触点全都要远离胶水

有没有比较权威的指导书呢? 比如来自汉高的.

网友:
曾看到过一种做法,是先局部打上一些软的胶水,比如704或705,凝固之后,再用硬的黑色灌封胶灌封。

网友:
直接焊接死!不要连接件!

网友:
掉电环节没准不是在这发生的,再做测试排查下,首先高低温范围要适当增大,其次对照样本用焊接,不要用插座。对比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