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验证好的电路如何用于下次设计(生成复用模块)

楼主(2022-11-16):
我使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板子已经调试完了。
CPU一侧的DDR原理图和PCB走线,以后再做板子就不想动了,
Cadence怎么设计重用模块呢,有没有办法把重用的部分打包成原理图库的一部分,
再画板子的时候像元器件一样拖进去,布线的部分怎么重用呢
如果我再做板子,层数变了呢,走线还能直接用吗
不知道大公司是怎么重复利用这种验证好的部分

网友A:
比较难  一般都是 把线过孔元件做成模块   然后copy上去后,  元件的坐标用现有新器件替换,我是这么搞的
不知有没有大神有其他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难  一般都是 把线过孔元件做成模块   然后copy上去后,  元件的坐标用现有新器件替换,我是这么搞的

在placement模式下,选中要生成模块的元器件,然后右击,选择creaet module,会生成一个mdd的文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placement模式下,选中要生成模块的元器件,然后右击,选择creaet module,会生成一个mdd的文件的 ...

对呀 就是这样做模块的,但是你放到新的图里还是会和原理图不匹配,还是得替换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呀 就是这样做模块的,但是你放到新的图里还是会和原理图不匹配,还是得替换元器件 ...

原理图也做成模块,就能对应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也做成模块,就能对应上了

原理图怎么制作模块

楼主:
PCB层数跟之前不一样了,也能直接复用走线?
还是说先复制进行,根据具体情况微调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怎么制作模块

选中元器件和线,expo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层数跟之前不一样了,也能直接复用走线?
还是说先复制进行,根据具体情况微调走线 ...

不同层数估计不行,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层数估计不行,没试过

不同导数应该没有问题的,手动调一下层就好

网友:
还要区分 是 concept HDL  还是 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层数估计不行,没试过

走线怎么COPY进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线怎么COPY进去呢

不用copy啊,调用module aplay, 线就自动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copy啊,调用module aplay, 线就自动加上了

走线就自动加上了,不用sub-drawing往里导入走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线就自动加上了,不用sub-drawing往里导入走线了?

模块复用不用sub-draw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