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疑问,为什么有的轴承很好转,有的有阻尼感呢

楼主(2022-11-16):
轴承,一个用手一转,它自己还会转一会儿才停(小孩玩的悠悠球,还有指尖陀螺里的轴承),另外一个就带明显阻尼感(交叉滚子轴承),转一下松手,它立刻就停了,大佬可不可以讲讲这里面的学问,以及选型上的大致思路呢,百度都是广告,知乎太学术看不懂,书也有在慢慢看,还没看到这块,于是我来论坛问问大佬们。。。

网友A:
松有松的好处,紧有紧的益处。

我说的是车上的轴承。

网友B:
轴承的类型、质量、润滑、承重、安装方式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类型、质量、润滑、承重、安装方式都有影响

加工精度和材质也很关键

网友:
同样型号的轴承,比如608轴承,玩具级别的1.5元/只(比如买菜车的轮子、小孩滑冰鞋上的滚轮)。精密等级的要几十元甚至几百元。

高档雕刻机主轴上的轴承,我看过近2000元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有松的好处,紧有紧的益处。

虽然你说你没开车,但我还是感觉你在开车

网友C:
楼主这样用手转体验到的区别主要是润滑介质的差别导致的,明显阻尼感的轴承里面加注的是比较粘稠的润滑脂,低速重载高温长寿。
指尖陀螺那种用手拿着拨一下能转一会儿的,基本都是没有加注润滑脂或者只加注了少量特别稀的油或者是用溶剂油洗掉了润滑脂的轴承,这种轴承正常使用的话,需要有东西给它提供持续的油润滑,或者提供油气润滑(压缩气+油喷雾),像指尖陀螺里那种情况,其实不是正确的运行状态,如果需要这样使用,那最好是选择陶瓷球+金属内外圈的混合陶瓷球轴承。

可以提供这种手感的轴承可以是非常好的轴承,但是,写着指尖陀螺轴承和以这种特性宣传的轴承,其实多数是游隙(滚动体间隙)特别大的,几乎没有润滑的,滚珠可能还算行的轴承,不算是好轴承。

除一些特殊应用外,一般正常应用中,轴承如果“用手拿着拨一下能转一会儿”,代表着坏事,而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用手转体验到的区别主要是润滑介质的差别导致的,明显阻尼感的轴承里面加注的是比较粘稠的润滑脂, ...

大佬讲的够透彻了。说到底是需求的不同,人家做指尖陀螺玩具的,肯定希望转越久越好,润滑和游隙根本不重要。我拆过的,保持架很松散的,用镊子一捅就掉了,然后不小心就散了,珠子掉一地,装回去是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有松的好处,紧有紧的益处。

老司机  从轴承谈到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