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原件监测磁铁有无以及N极和S极

楼主(2022-11-16):
现在有个需求,用一个霍尔原件,监测磁铁有没有放上去,并且还需要知道是N极还是S极

应该用什么类型的霍尔开关?

现在看到人家方案用的霍尔(说他是霍尔是猜测)丝印是SOT-23的3脚封装,丝印:49112,但查不到这个霍尔的资料。

请教下,用什么霍尔能实现我的需求

网友:
单极霍尔

网友A:
两个单极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极霍尔

我看人家做的只有一个原件呢

网友B:
功耗大的话,线性霍尔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大的话,线性霍尔也可以

1个线性霍尔吗?

网友C:
双极性开关hall即可,可以看下CC61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极性开关hall即可,可以看下CC6101

没想明白,怎么区分N极和S极

网友:
z找找高斯计里用的传感器,磁性大小都测了

网友:
买一个磁极检测笔拆开分析

网友:
有单极霍尔和全极性霍尔。

网友:
一个线性霍尔就可以,看下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多功能合一IC:电容检测  电感(压力检测)霍尔检测
封装大小两种:
DFN(3x3)-10 (3 x 3 x 0.8mm) – 10 pin
WLCSP-9 (1.53 x 1.07 x 0.34mm) – 9 pin
通信:Int I2C 三线
功耗:38µA (20Hz response, 2ch Hall)
          105µA (100Hz response, 2ch Hall)

网友(2023-08-08):
引用 楼主:
没想明白,怎么区分N极和S极

CC6101 N极和S极 输出电平不一致,我记得N是高,S是低

网友:
选带SPI接口的,有一个位是检查磁铁有无,当然具体角度也有。

网友:
有检测双极的模拟霍尔啊,比如没磁场时候是输出vcc/2,N是中线往上,S是中线往下。。。。

网友:
一个IO口要标识3个状态
N,S,,,0

常见的只有线性霍尔

网友:
两个单极最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