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t文件中的“+las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16):
如题:

STACK_IRAM2 0x200050B0 UNINIT 0x00006F40
    {
        gd32f30x_test_prerun.o (STACK_OV_TEST)
        startup_gd32f30x_hd.o (STACK, +Last)
    }

另外,这个mcu的ram大小是0xc000,0x200050B0+0x00006F40实际到0x2000BFF0,是留了16个字节没用么?

网友:
FIRST是把它放最前面,LAST就是最后面了

网友:
出处《Scatter File Syntax》:

Use FIRST and LAST to mark the first and last sections in an execution region if the placement order is important. For example, if a specific input section must be first in the region and an input section containing a checksum must be l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