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升压到10v的电荷泵芯片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2-11-16):
如题,小电流用 大约几毫安即可。
电压至少10v,最高不超过12V

网友A:
有个小液晶屏用的这个芯片,jlc可以贴,tps61040。。。

网友B:
3608/6291之类的。几毛钱

网友C:
232 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2 串口芯片

232芯片只能倍压,不能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8/6291之类的。几毛钱

这个不是电荷泵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液晶屏用的这个芯片,jlc可以贴,tps61040。。。

这个不是电荷泵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电荷泵升压

感谢大佬一句话,我今天又得补课了。开关电源还分电感式和电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