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调整字体大小的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2022-11-16):
调试产品,字体太小,看多了累。。看有没有哪款是可以改显示字体大小的,改大一点

网友:
修改电脑分辨率,想要多大就有多大

网友:
学会做串口工具。因为之前做过,所以几分钟就可以改一个出来,直接想显示什么数值显示什么,想显示多大,控件弄多大就行了。

网友:
gtkterm
還支持彩色打印

网友A:
sscom一直可以吧

网友:
SSCOM 一直可以

网友:
ttermpro.exe.可以

网友B:
www.vofa.plus  去这里下载,爽翻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ww.vofa.plus  去这里下载,爽翻天。

大佬,这是个什么神仙玩意儿,我现在只能用手机看,目测自由度很高啊,是收费的吗

网友D:
“Win”+“=”,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是个什么神仙玩意儿,我现在只能用手机看,目测自由度很高啊,是收费的吗 ...

不赞助的话,每次打开弹个啥窗口,不影响使用。
赞助的话,好像有啥个性化的东西,我记不清了,这个能把串口数据字体调大,爽的很,还能显示啥波形,你试试吧,主要是用那个把串口数据字体调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om一直可以吧

确实这个可以,我基本没用这个,用STC自带的,,就用这个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要多大有多大

还真别说, 我给调试的电脑,我连键盘都没配,,占地方,也不用他改东西,键盘就是个摆设,,干脆没有了

打算买几个串口调试器,手持那种,脱离电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