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增压泵吸井水,为何要先给增压泵注水口灌水呢:(

楼主(2022-11-16):
增压泵一般用隔膜泵实现负压吸水?
不注水,单凭隔膜泵产生的负压为啥会吸不上水呢
给增压泵灌水后,为啥就能抽上水呢

网友:
你这个泵没有水的时候无法产生负压,应该只是普通的轮页泵。

网友A:
站长说得对,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离心泵,离心泵工作时泵内必须有水,水泵叶轮推动水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增加水的能量,从而提高水压。泵内没有水,叶轮推动空气产生的压力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长说得对,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离心泵,离心泵工作时泵内必须有水,水泵叶轮推动水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增 ...

泵体注水后,进水管没水,通电后,进水管的水会上来,说明产生负压了,只有加水才能产生负压?加水才产生负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强烈要求十万哥上增压泵的图。否则就是在逗大家玩

楼主:
www.bilibili.com/video/BV1og41197Rs
离心泵原理,大家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长说得对,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离心泵,离心泵工作时泵内必须有水,水泵叶轮推动水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增 ...

生活供水增压泵全都是离心泵,没有隔膜泵么?

网友:
有自吸泵,吸程和扬程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