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PI DSI 转 HDMI 芯片

楼主(2022-11-16):
最近公司 有个项目需要 两路输出 HDMI ,CPU 自带 一路HDMI2.0  剩下一路需要其它外设转,目前想到用MIPI DSI  转  HDMI2.0  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芯片 ,麻烦群里大虾帮忙推荐一款  价格在 20 元以内 ,最好是国产的, 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接楼上  ,两路 输出的  HDMI 2.0 不需要同时工作 ,

网友:
The Lontium LT8912B MIPI® DSI to LVDS and HDMI bridge features a single-channel MIPI® D-PHY receiver front-end configuration with 4 data lanes per channel operating at 1.5Gbps per data lane and a maximum input bandwidth up to 6Gbps.
For screen application, the bridge decodes MIPI® DSI 18bpp RGB666 and 24bpp RGB888 packets and converts the formatted video data stream to a compatible LVDS output operating at pixel clock operating from 25MHz to 154MHz, offering a single-link LVDS with 4 data lanes per link.
For TV application, the bridge provides a HDMI data output with optional SPDIF or 2-channel I2S serial audio input. Its high fidelity 2-channel I2S can transmit stereo up to a 192kHz sampling rate. The SPDIF
can carry stereo LPCM audio or compressed audio, including Dolby® Digital and DTS®.

楼主:
非常 感谢 楼上  CCSTC 方便提供一下  器件详细手册 吗

网友A:
你要和原厂联系,我联系过,态度不友好,后面用fpga 处理的

楼主:
我家业务之前 联系过他们  第一次还行  但因为没有批量 ,后续再跟他们联系 就不太搭理我们了,   所以 我想选择 别家的 芯片 方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和原厂联系,我联系过,态度不友好,后面用fpga 处理的

哈哈。典型fabless小公司特点,成本高量少开不了锅,成本高他们每次顶天了开几张晶圆,价格又贵,没多少价格优势。得有充足的量才能要到比较好的价格。

网友:
东芝应该有吧

DSI转DP的倒是多

网友B:
东芝的TC358870XBG  TC358779XB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TC358870XBG  TC358779XBG

方向反了

hdmi1.4的搜到了IT6161 和  adv7533

楼主:
非常 感谢  以上各位大佬 的 帮助 ,祝你们 工作顺利 心想事成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 感谢  以上各位大佬 的 帮助 ,祝你们 工作顺利 心想事成 啊

龙迅 小公司不敢用

网友:
我和龙讯代理熟,LT9611可以的

网友:
龙讯。

神神秘秘的。

网友C:
LT8912B           资料见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8912B           资料见附件。

很全啊,资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