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POS机,发现个有意思的板,像迷宫一样,大家围观一下。

楼主(2022-11-17):
如题,背面基本没啥东西,就一个电池和一两个防拆检测触点。

正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小细线,这个线路是做防伪检测的?还是本机ID?

感觉像是检测电阻。与主控板是用斑马导电条的,它是怎么做到的可靠检测而不轻易触发失效条件的?

网友A:
侵入检测 不是检测通断就行了么

网友B:
Anti-tamper mesh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046-1-1.html

网友C:
很好奇这种线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D:
防钻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侵入检测 不是检测通断就行了么

对,背面的两个触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钻孔的

涨知识了。

措施必须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i-tamper mesh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046-1-1.html

原来如此。

防钻孔措施

网友:
一看还以为是我画的板……

网友E:
这个防护还是没过关,我一个东西第一代就是这样防,但防不住别人把那个板磨了,露出线的铜皮,直接飞线短接过去,瞬间所有的防护都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这种线是怎么生成的

画一个单元,然后ctrl+C ctrl+V ...
遇到螺丝孔,单元拆掉,手动拉线……

网友:
破解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还得有别人的银行卡才行要不然怎么刷?

网友F:
这种板子钻孔主要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钻孔主要是做什么的?

防钻孔窃取内部重要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钻孔主要是做什么的?

比如拆弹专家来了想看一下里面的构造,X光又怕误出发或者模糊不清,那么想钻个小孔伸一根光纤进去窥视,结果刚一钻就引爆了。,。

网友:
飞线过去不就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防护还是没过关,我一个东西第一代就是这样防,但防不住别人把那个板磨了,露出线的铜皮,直接飞线短接 ...

上6层板啊。

网友:
作用微乎其微,x光来个立体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