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设置不同区域不同线间距?

楼主(2022-11-17):
如图所示,要实现红线以内线间距5mil,以外的线间距10mil,怎么实现?
目前想到一个方法是ROOM

网友:
bga封装还是一个区域?用room试试。我没搞过

网友:
听我朋友说在规则里用 InComponent、IsRegion、IsPolygon都可以啊

网友A:
最近刚遇到过,就room最好用,其他指令不能达到严格范围效果;但是room那个颜色不能隐藏很是难受

网友:
阿里狗可以画一片区域,设置区域布线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遇到过,就room最好用,其他指令不能达到严格范围效果;但是room那个颜色不能隐藏很是难受 ...

rom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om怎么设置

https://blog.csdn.net/qq_42547241/article/details/10636773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42547241/article/details/106367735

这种方式有缺陷,修改原理图之后导入到PCB的时候会出提示删掉room
更好的方式是元器件增加一个参数,参数名称叫做ClassName,参数就是Room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有缺陷,修改原理图之后导入到PCB的时候会出提示删掉room
更好的方式是元器件增加一个参数,参数 ...

正常肯定是原理图定义room区域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