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蜂鸣器的型号,类似于"BB响"这个产品上的蜂鸣器

楼主(2022-11-17):
在网上能买到5-10元,类似于一下产品:

这个蜂鸣器的特色就是非常响。

线索如下:

1. 外形尺寸:  圆形直径是12mm ,  厚度是 7mm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蜂鸣器的型号,和牌子,哪里能采购到:(因为我有个项目也想用这款蜂鸣器。当然我不可能去批量买来拆别人的零件)

2. 经过测量, 是无源蜂鸣器。  也就是给他通一个 直流7V ,不会一直叫。

3.  无源蜂鸣器, 一般需要 发出”di di di“ 的声音,  是不是恒定占空比50%,  只是改变频率来实现的?

网友A:
你只知道很响,不知道多少分贝。又没牌子被人怎么给你推。
去那些网上电子配件商城有分贝列的,自己筛选一下,挑个分贝高的就好了。

网友:
为啥不用圆柱的,有9mm直径5mm高度的有源的和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知道很响,不知道多少分贝。又没牌子被人怎么给你推。
去那些网上电子配件商城有分贝列的,自己筛选一 ...

忘记说了。测出来是 100-110 分贝

网友:
https://huaxin88888888.taobao.co ... Cv06qR&search=y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测出来是 100-110 分贝

我看12mm蜂鸣器,最大也就88DB,虽然你的是两个并联,但跟你的比实在差太远了,
感觉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
找到麻烦公布下链接,这个声音确实很大。

网友:
原来做过这个,这种就是普通的蜂鸣器,只是客户需要声音大,用在航模上的,原来的航模电池不带保护板,如果快没电了就要大声响,
距离太远的话,声音听不到,后来就出现了两个蜂鸣器的产品,这个我以为早都淘汰了,蜂鸣器也没啥特殊的,你就把电压提高声音就大了。

网友B:
搭车求一个超薄的贴片有源蜂鸣器,有没有用过的。厚度4mm以内,面积大点无所谓。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蜂鸣器干涉增强了

网友:
压电无源的,使用高一些的电压驱动可以达到100多分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一个超薄的贴片有源蜂鸣器,有没有用过的。厚度4mm以内,面积大点无所谓。 ...

看看这几个型号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几个型号是不是

貌似薄的都是无源的吧。有源的好像体积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薄的都是无源的吧。有源的好像体积都比较大。

好像都是5mm的厚度

楼主:
在问一下。驱动无源蜂鸣器。有没有什么章法。比如固定占空比。只改改频率来发出不同的声音。    改占空比只能改声音的响亮程度?   有没有专业研究无源蜂鸣器的code。可以查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一下。驱动无源蜂鸣器。有没有什么章法。比如固定占空比。只改改频率来发出不同的声音。    改占空比只 ...

可以看看 硬汉的教程,论坛也有开源和旋音的,pwm输出和定时器的都有

网友:
这种是2.7K的蜂鸣器,基本都是电磁式的,可以通过改变PWM频率来改变声掉,占空比可以调声音大小,50%声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