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如何实时捕获输入电平变化,并实时模拟输出

楼主(2022-11-17):
F407 IO口外部光耦隔离接入,外部隔离输入的一般是脉冲信号,频率最高大概200K以下 , 如何实时IO口捕获电平变化的变化,并且可以在407另外的IO口同步模拟输出实时检测到的输入的脉冲信号

网友:
我们一般这种情况完全靠意念就可以了

网友:
IO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可以试试

网友:
38k红外遥控解码,用MCU的IO口中断没有问题。200k就不清楚了

网友:
建议用硬件复制过去

网友:
建议在407下方蛇形走线,假装信号经过407处理!

网友:
关掉所有中断,while(1){ GPIOA->ODR=GPIOB->IDR;
}B输入,A输出

网友:
有脉冲捕获中断呀!之前用103捕获过外部传感器的投币信号,然后在模拟一个脉冲输出给控制器。目的就是从中截胡,把传统的投币机加上连接互联网的功能。参考现在有扫描功能的摇摇车投币机等。

网友A:
使用内部比较器不就完了?优势很明显:
完全是使用了芯片自己的资源,延迟极小,几乎100%复原输入信号,无程序指令延迟及误差:)

网友:
使用内部比较器
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内部比较器不就完了?优势很明显:
完全是使用了芯片自己的资源,延迟极小,几乎100%复原输入信号,无 ...

不是太懂  能不能讲详细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