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吸顶灯关灯后鬼火怎么解决?附拆解

楼主(2022-11-17):
家里4个米家吸顶灯,两个出现关灯后明显微亮。
并安规电容后才想起来一直供电在线的没用,问售后说遇到这情况的换新的也一样(我的已过保)。
淘宝有解决方案,应该就是借用LED驱动电流吸合断开继电器,冷暖双路要用两个80元。
不知道有更简单的解决方式吗?
-------编辑补充---------
火线上串了个yeelight调光开关86盒版,试了短接后情况无变化。
量开关两端电压7V,只是取电,通过蓝牙控制吸顶灯,吸顶灯一直供电在线的。

网友A:
我装了一个很亮的螺旋节能灯也是同样问题,只好换成LED球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一个很亮的螺旋节能灯也是同样问题,只好换成LED球泡

你这个是因为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改成火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因为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改成火线问题就解决了。

遥控关机就无效了。

网友C:
没描述清楚,是智能控制关灯后微亮还是物理开关关灯微亮。微亮一般是家里电路,或者小区在不电力系统故障造成的。比如开关断零线,led驱动器非隔离型号,线路故障造成零线对地线或者墙面有较高电位。零线高电位到led到墙壁或者地线放电。

物理开关关灯后测量是否火线断开确认开关接线是否断火线,如果开关没接错测量关灯后零线对地线电压多少,如果有电压说明线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描述清楚,是智能控制关灯后微亮还是物理开关关灯微亮。微亮一般是家里电路,或者小区在不电力系统故障造 ...

智能控制关灯的,火线串了个yeelight调光开关86盒版单火取电,通过蓝牙控制。开关这里物理断电就不会微亮,晚上试试把这个开关短接掉。

网友:
就是单火取电开关惹的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智能控制关灯的,火线串了个yeelight调光开关86盒版单火取电,通过蓝牙控制。开关这里物理断电就不会微亮 ...

这个是单火的锅,不是灯的问题

网友E:
对调LN线试试。

网友:
原来是单火线开关加小米智能灯,双智能开关。
单火线开关无法完全关断led灯,会微导通。
可以加装一个220v线圈的双刀双掷的小继电器在灯里面。去附近五金店买双刀双掷继电器一个,或者网上买成品也一样,最关键有外壳。

网友:
用拉线开关就可以解决

网友:
双智能?这说明其中至少一个是弱.智.能……

网友F:
我一直比较反感这些“高科技”玩意,何必呢:)
特别是现在的发光源,啥都是LED的,太伤眼了,可能是小时候太穷习惯了煤油灯或者25瓦的晚上电压一低看着像发着红光的白织灯泡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比较反感这些“高科技”玩意,何必呢:)
特别是现在的发光源,啥都是LED的,太伤眼了,可能是小时候 ...

4000K色温的高显色LED照明效果非常舒服,只不过价格是普通LED的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比较反感这些“高科技”玩意,何必呢:)
特别是现在的发光源,啥都是LED的,太伤眼了,可能是小时候 ...

我也喜欢用白炽灯,就是那种普通钨丝灯泡。直接一个可控硅调节开关调节亮度显色性能非常好。近视眼用led就是折磨,也要晕头转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单火的锅,不是灯的问题

不是,把这开关短接了也一样

网友:
现在都搞零火版的

网友:
单火的锅,我家预留了零线,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调LN线试试。

对调后正常了!之前测了确认LN跟驱动上标的是一致的,要反着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调后正常了!之前测了确认LN跟驱动上标的是一致的,要反着才正常! ...

这……难道是通病?我之前买yeelight吸顶灯也看到一条这样的评价

网友:
灯珠微亮,并电阻,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调后正常了!之前测了确认LN跟驱动上标的是一致的,要反着才正常! ...

这也太坑了吧,低级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调后正常了!之前测了确认LN跟驱动上标的是一致的,要反着才正常! ...

这是玄学,应该和什么入户电表箱那里接线线序有关系?

也是多年前见到苹果笔记本充电器导致笔记本带感应电,有人摸索出来的。

现在电脑机箱要是有感应电(机箱麻人)我就把LN对调一下,多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玄学,应该和什么入户电表箱那里接线线序有关系?

也是多年前见到苹果笔记本充电器导致笔记本带感应 ...

笔记本壳子麻麻的是插座没地线造成的,为了降低笔记本低压侧的电磁干扰发射,所以低压gnd与220v n之间有一个安规电容,这就相当于手拿电容直接接入220了。买一个隔离变压器就能很好解决问题,或者修好地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比较反感这些“高科技”玩意,何必呢:)
特别是现在的发光源,啥都是LED的,太伤眼了,可能是小时候 ...

虽然那时候苦,还是煤油灯和25W蜡烛白炽灯护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那时候苦,还是煤油灯和25W蜡烛白炽灯护眼呀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
我眼睛一直2.0直到这两年老了逐渐开始有老花出现,看离眼睛30公分以内的东西不太看得清楚了,但是从来压根没有近视啥的,也没有其它的比如散光等等各种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