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用 tar -zcvf 导致文件内文件全部变gz后缀 如何补救

楼主(2022-11-18):
CentOS7 系统
使用
tar -zcvf Discuz-1118.gz Discuz  对整个文件夹备份。。
倒是无法运行,查了半天 才发现 文件夹全部被压缩,源文件也被删除了,
莫不是要每个文件夹一个个去解压缩?

//-----------------------
搞清楚了 是使用gzip命令所致...           gzip -v   压缩并删除源文件
使用  gzip -dr * 已全部解压

网友A:
右键选中解压到单独的文件夹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中解压到单独的文件夹不就行了吗

n多 目录
CentOS7 系统

楼主:
搞清楚了 是使用gzip命令所致...           gzip -v   压缩并删除源文件
使用  gzip -dr * 已全部解压

网友:
搞错了。撤销回复

网友:
解压要用tar xvf,不要加其它字母。

网友:
这个时候, 应该想到那个很好用的计算器 python
0:备份 1:解压, 2:列出所有文件,3:使用7z命令解压时指定路径为文件列表中提取的路径

网友:
可以这样用压缩 tar -I gzip -cf  file.tar.gz  dir
解压tar -I gzip -xf  file.tar.gz
不管什么格式只要记住压缩程序名字就可以了,不容易用错参数。并行解压压缩gz格式用pigz,最好用的是pbzip2,tar -I pbzip2 -xf file.tar.bz2
并行解压缩,cpu可以全部用上,速度也快,压缩率也高。固态硬盘上100多g安卓源码压缩包解压缩不到5分钟完成

网友:
解压缩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