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磁性角度传感器芯片的logo是什么厂家的?

楼主(2022-11-18):
        请教这款磁性角度传感器芯片的logo是什么厂家的?  或者具体型号有没哪位大侠了解的?

网友A:
和这个类似的磁编码器很多,比如 ma7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类似的磁编码器很多,比如 ma730

多谢了,图上的logo和型号也想继续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