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默认是否都自带阻燃特性,可否直接拿来当电线管用?

楼主(2022-11-18):
PVC好像分多种,还有难燃PVC,
普通PVC管似乎也有阻燃特性,在某些时候是否也可以直接拿来当电线管使用呢

网友A:
PVC管不是一直都用来穿电线的么?LZ哪个平行宇宙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管不是一直都用来穿电线的么?LZ哪个平行宇宙过来的?

电线管是pvc管的一种,还有些pvc管并不是用做电线管的

网友:
下水管也是PVC

网友B:
今天再次奢侈一把,用pvc水管当线管用。丢煤气灶上烧你就得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次奢侈一把,用pvc水管当线管用。丢煤气灶上烧你就得到答案了

阻燃不是不可燃,难燃也不是不可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次奢侈一把,用pvc水管当线管用。丢煤气灶上烧你就得到答案了

要UPVC给水管才奢侈,比排水管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燃不是不可燃,难燃也不是不可燃

阻燃可不是不可燃。明火下阻燃材料依然会燃烧,只是离开明火会马上熄灭。
难燃不知道,估计是明火很难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燃可不是不可燃。明火下阻燃材料依然会燃烧,只是离开明火会马上熄灭。
难燃不知道,估计是明火很难点 ...

离开明火会马上熄灭,就是阻燃的意思,说明不是易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