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 摄像系统打算换海思来做了 海思ISP 效果好的芯片有推荐吗

楼主(2022-11-18):
如题  ,原先FPGA上搞了两年,初见成效,但是 设计越弄越迷茫,所以打算推翻了重新换平台来设计,初略定位海思,大家用过海思的有推荐的平台吗?
海思来做ISP 效果怎么样,另外哪颗芯片现在比较主流高端, 要求能实时4K 60HZ
另外海思现在的开发板哪家资料做的好一些

网友A:
海思好买么    已经整瑞芯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好买么    已经整瑞芯微了

用量不大   贵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思好买么    已经整瑞芯微了

rk确实可以 32MP ISP都有型号支持

网友:
不是都放弃海思了么。你怎么现在才开使用。大厂都在切换平台尽量不用海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k确实可以 32MP ISP都有型号支持

RK 有高分辨率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k确实可以 32MP ISP都有型号支持

查了下 原厂ISP 好像并没有对外开放资料,开发起来会很困难

网友:
你确定能买到?

网友:
海思受管制影响很大,买到的都是以前的库存或者拆机件了吧

网友C:
贴一个大厂的产品介绍,8k30fps。https://www.omnivision-group.com ... e_1614240534822.pdf
再补一个8k90fps的。https://www.omnivision-group.com ... -PB-v1.0-WEB-CN.pdf
除了OV,还有索尼,三星。。。

网友D:
现在这个时机上海思? 建议看下rv11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个大厂的产品介绍,8k30fps。https://www.omnivision-group.com/file/product/files/file_161424053482 ...

卧槽  自带ISP ?  这个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个时机上海思? 建议看下rv1126

内部的ISP功能开放吗

网友:
RK公开SDK不?

网友E:
看应用场景了,Amlogic,Rockchip,allwinner ...

网友F:
是不是做网络摄像头的芯片方案就能够满足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做网络摄像头的芯片方案就能够满足了

也不是的 需要ISP效果比较好的方案  并且ISP需要开放 ,  海思虽然不开放 但是网上有很多流出的ISP调试方法

其他平台 如果ISP不开放  即使功能再好 买回来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应用场景了,Amlogic,Rockchip,allwinner ...

就看哪家开放ISP给大家的,否则接口不开放 小企业也很难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