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塑管质量是否靠谱,用什么办法检测比较好呢?

楼主(2022-11-18):
编织管可以买到潜水艇的,
潜水艇好像不产铝塑管
不知道买什么铝塑管好了

怎么确定买到的铝塑管是否靠谱呢

用水压机测一下10公斤压力管子是否会裂开么?这只是检测短时间的机械性能,还是没法知道管子的长期性能如何?
用哪些办法可以测试铝塑管是否靠谱呢?

网友A:
铝塑管很少有人用了,现在只剩些大厂,买听过的品牌都差不多,铝塑管只能明装,所以不用考虑寿命,坏了换就行,换也很容易。

网友B:
这种管很耐用,我自制的跑车专用检修设备在用,用量少可以试试,贵点
楼主用途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塑管很少有人用了,现在只剩些大厂,买听过的品牌都差不多,铝塑管只能明装,所以不用考虑寿命,坏了换就 ...

铝塑管用做明接连接管的情况的还是挺多的,最好装好后20年不坏,不知道铝塑管哪种质量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塑管用做明接连接管的情况的还是挺多的,最好装好后20年不坏,不知道铝塑管哪种质量比较好  ...

质量都一样,因为使用环境不一样,安装工艺不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能用多长时间不坏,最多收费贵点,延长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很耐用,我自制的跑车专用检修设备在用,用量少可以试试,贵点
楼主用途是? ...

你这管子好像不是铝塑管,耐压多少?是1.0MP么?
供水转接

网友:
压力机上用的话打10公斤压力没问题的

网友:
用PP-R管吧

网友:
铝塑管在ppr出现后基本被淘汰了,冷水暗装临时用用还可以。谁用谁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都一样,因为使用环境不一样,安装工艺不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能用多长时间不坏,最多收费贵点,延长保 ...

现在是跟圣手老师无脑买潜水艇,
但是潜水艇找不到铝塑管配件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