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芯片实现频率大小判断的?

楼主(2022-11-19):
如题,比如,输入频率>5M,输出为1;输入频率小于5M,输出为0.
有没有类似的芯片?谢谢!

网友A:
LMC567,鉴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C567,鉴频器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多年前应该是流行这个模拟的LM567雷的锁相电路,你的多了个C我还没有去看手册有啥区别,不过就以前的LM567的话,好像第一是频率上不了那么高,第二是检测只能是有和无,也就是说不管高于期望还是低于期望输出是一样的,而不会是高于和低于是反着的。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数字电路就好办的多,应该是找个数字电路的分频器一类的就能搞定,如果是模拟信号,就难度大了,

网友C:
感觉你说的这个叫做高通滤波器呢?滤出来后整流,用比较器比较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数字电路就好办的多,应该是找个数字电路的分频器一类的就能搞定,如果是模拟信号,就难度大了, ...

是数字电路,信号幅值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说的这个叫做高通滤波器呢?滤出来后整流,用比较器比较比较

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啊。我是想一个芯片简单就实现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啊。我是想一个芯片简单就实现最好了。

几毛钱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啊。我是想一个芯片简单就实现最好了。

几毛钱的MCU就行了

网友:
分频之后,就好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啊。我是想一个芯片简单就实现最好了。

一个RC加一个电压比较器即可解决!但频率点不是很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字电路,信号幅值为3.3V。

数字信号就简单很多了,如果不想写代码,就可以考虑用之前的4xxx系列数字电路来处理,一片可能是不行,2片有可能搞定。思路就是用分频器,计数器,一类的,

网友:
搞个几毛钱的MCU,简单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