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超标,加直流滤波还是交流滤波好?

楼主(2022-11-19):
有台小设备,EMI超标(超标频率位置在170Khz左右)
外面交流电经过带开关和一级滤波的插座接入到一个500W的明纬开关电源。

设备里面除了里面的触摸屏、步进电机耗电约20W-30W,大部分功率是加热片(几百瓦,使用mos管通断控温),

整改方案:
    方案1、开关电源前面交流接入处加一个二级的交流emi滤波器;
    方案2、开关电源直流输出处加入一个直流EMI滤波器;

因为机器内部紧凑,1、2方案最好只选一个实施,看看大家的意见。
谢谢.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是传导吧

网友:
170k 电源里面PFC导致的吧,肯定处理电源入口了

网友:
测试项目和测试拓扑都不说,怎么知道

网友:
220V进线 串一个  淘宝上手绕的大的共模电感   解决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那部分导致的干扰(断开其他功能),看功能和吹风筒有点类似,个人经验,应对国内EMI方案2便宜好使。

网友:
买个金属壳的滤波器放在AC进入出或手动绕一个大共模电感基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