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易用的串口屏推荐?

楼主(2022-11-19):
最近有个项目,会用到2.4寸和5寸TFT彩屏,项目比较急,想直接用串口屏,有没有比较容易开发的屏推荐?迪文,大彩,淘晶驰或者其他,请用过的坛友推荐下

网友:
性价比某文
易用某彩

网友:
上次遇到一家,说给他们设计图,他们可以帮忙做好然后出协议接口就能用
就是买屏送服务

网友:
迪文用了10几年了 便宜稳定,开发好在不天天捯饬

网友:
大彩的简单,迪文还得会ps吧

网友:
选择大彩呀,简单易用。迪文做的不太易用

楼主:
下了个迪文的上位机,感觉很乱

网友A:
最好用的是淘晶驰,大彩次之,迪文与好用搭不上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了个迪文的上位机,感觉很乱

很难入门
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技术文档凌乱
资料不统一
最基本的一个应用案例都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入门
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技术文档凌乱

总结非常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的是淘晶驰,大彩次之,迪文与好用搭不上边

能否详细讲下,谢谢

网友:
用过大彩的,用LUA 脚本编程。很容易上手。
ps,界面和交互逻辑,是需要花时间设计的。

网友:
也需要考虑一下客户,比如医疗仪器都是上elo显示器。放在医院显档次

网友:
淘晶驰的我这用不少了,挺好用的。

网友:
不差钱,上工控组态屏,MODBUS-RTU协议

网友:
用陶晶驰的

网友C:
搭车出售项目剩余大彩串口屏,10寸的,应该有2或3个。

网友:
串口屏 用过一次,生不如死。宁愿用更高速度的 处理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出售项目剩余大彩串口屏,10寸的,应该有2或3个。

--价格?

网友:
求大佬推荐带can的串口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

价格还没研究。
新的卖500,我这个95新,卖300?

楼主(2023-02-13):
后续,转了一圈,最后还是选了迪文的,厂家帮忙做了工程,感觉也不复杂,后面可以自己慢慢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转了一圈,最后还是选了迪文的,厂家帮忙做了工程,感觉也不复杂,后面可以自己慢慢优化 ...

迪文的开发环境确实乱,但是用刷内存的方式刷数据,其实挺好的。比如有10个页面,200个组件,一条指令就刷过去了,周期性全刷就行,不用区分页面,很方便。不同的工程复用性也好,一般都是我做完一个工程,给写代码的一个地址映射表就可以了,就跟操作存储器是一样的。
陶晶驰那种,类似于上位机刷数据的方式,看似可读性好,但是控件多了很难刷。我去年下半年问,还没有批量刷的方式,如果做一个查询表格之类的,一个页面就几十个数据要刷,很难实现。但是做一两个页面,只有几个数据要刷,是无所谓的,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