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实在没地了,请教这个书架要不要下单?

楼主(2022-11-19):
很多书收起来就不容易找到去看了,有这个书架的好处是方便收纳和随时阅读。
只是无奈家里没空间放它了

网友:
和堆在墙角有什么区别

楼主:
区别是分层了,容易抽取

网友:
还不错,我选择把书塞床底或者卖了或者送人

网友A:
立起来的那块,单层10公斤,单层不放满,时间长了不倒?

网友B:
楼主牛b,全是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b,全是英文版的

taobao店家的图片

网友:
书很重的,并不认为他这种结构能放满而不弯,并且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太危险

网友C:
家里有孩子或宠物不固定肯定会出事儿,

必须用膨胀螺丝固定到墙壁上才够安全。

网友D:
就是随机存取与顺序存取的差别。

网友:
楼主也可以考虑麻烦一些,在屋里找个地方做个壁挂书架你这个也放不了几本,而且上面空间也浪费了

网友E:
我家里也是很多书,但现在每月看书的机率都很低,太鸡肋了

网友:
宜家三百多的那个书架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立起来的那块,单层10公斤,单层不放满,时间长了不倒?

看样子背后有根龙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背后有根龙骨。

每层隔板下面应该也有支撑,不然那么薄肯定会弯,除非每层书都塞得满满的,利用书做支撑,可现实哪那么正好每层都塞满。不实用 不实用。

网友:
我觉得不如这种壁挂式的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随机存取与顺序存取的差别。

但是还得按页擦除

网友G:
在北方地区这么裸放容易落灰

网友:
这书架设计得好,节省地方。看第一张图片,我还以为书就是堆着,看第二张才知道原来如此。

值得买。除了放书,还可以放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北方地区这么裸放容易落灰

南方更惨,回南天潮湿吸水后的那种味道。。。。

网友:
每层最下面都得放硬皮书,或者放一块硬板。

网友:
去找手工耿,他家地堆大灰机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也是很多书,但现在每月看书的机率都很低,太鸡肋了

纸质书是不是不如电子书

网友H:
楼主的图,我以为那就是堆在墙角的一堆书。找了半天没找到书架。
还是买个正经书架吧,然后学司马南的,拍视频的时候也显得有文化是不。
装逼可是刚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图,我以为那就是堆在墙角的一堆书。找了半天没找到书架。
还是买个正经书架吧,然后学司马南的,拍 ...

嗯,有道理,司马南嘿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孩子或宠物不固定肯定会出事儿,

必须用膨胀螺丝固定到墙壁上才够安全。 ...

货架也用螺丝固定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货架也用螺丝固定么

头重脚轻的架子必须固定,否则出事儿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头重脚轻的架子必须固定,否则出事儿只是时间问题。

货架顶部的东西怎么固定
仅仅固定货架是不是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货架顶部的东西怎么固定
仅仅固定货架是不是不够?

货架的顶部能固定到墙上就够了,防止它翻倒,

顶部的货物长期不挪动可加个拉绳防止掉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货架的顶部能固定到墙上就够了,防止它翻倒,

顶部的货物长期不挪动可加个拉绳防止掉落。 ...

你用的是重型货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