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急救空气能热水器镁棒怎么拔出来

楼主(2022-11-1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镁棒在水桶顶部的,有个帽子拧下来后镁棒拔不动了,要怎么搞。第二张图是网购对应型号的镁棒,看样子是没有螺纹的。想暴力也不知往哪使劲。

网友:
钻个孔攻个丝,拧颗螺丝上去就好使力了

网友:
绑一个铜丝拉出来试试

网友A:
看你这头上不是有凹槽么,绑根绳子上去拉不行么

网友:
锈死了,而且镁棒估计长满东西了吧,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头上不是有凹槽么,绑根绳子上去拉不行么

我先用两个扳手配合,左右拧松动,然后绑绳子拉了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两个扳手配合,左右拧松动,然后绑绳子拉了出来。

楼主挺手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两个扳手配合,左右拧松动,然后绑绳子拉了出来。

这是用了几年了?腐蚀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了几年了?腐蚀成这样

5年以上。搞不好7年10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两个扳手配合,左右拧松动,然后绑绳子拉了出来。

这拆的及时啊,差一点就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年以上。搞不好7年10年了。

周围人的热水器好像从来不换镁棒的。尤其是房东出租屋,估计是直接用到热水器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周围人的热水器好像从来不换镁棒的。尤其是房东出租屋,估计是直接用到热水器报废 ...

要换的。不换的话,镁棒用完,热水器很快会报废。

网友E:
看使用频率了,我的用得少,用了8年也没有腐蚀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年以上。搞不好7年10年了。

差不多6年,不知道这算严重还是不严重,1米长,就头这里差不多要断 其他地方挺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挺手巧

搞了大半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两个扳手配合,左右拧松动,然后绑绳子拉了出来。

热水器有什么异常吗?
你怎么想到换镁棒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使用频率了,我的用得少,用了8年也没有腐蚀多少

用的少,但是热水器里面一直有水,原电池腐蚀也是也一直在进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水器有什么异常吗?
你怎么想到换镁棒的

说明书有写,镁棒寿命2-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有写,镁棒寿命2-3年

才2、3年,你这镁棒就腐蚀成这样子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的少,但是热水器里面一直有水,原电池腐蚀也是也一直在进行呢?

感觉是水中的氧或者什么其它杂质才会腐蚀,估计消耗完了就不会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换的。不换的话,镁棒用完,热水器很快会报废。

镁棒主要是干嘛用的?热水器平时不加热时候镁棒也会腐蚀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水中的氧或者什么其它杂质才会腐蚀,估计消耗完了就不会腐蚀了

消耗玩了,不是要腐蚀外壳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消耗玩了,不是要腐蚀外壳么

我的意思是 热水器用的少,里面存的水里面的氧之类的腐蚀掉一点内胆,但是氧之类的消耗完了就不会腐蚀内胆了,尽管热水器安装了很长时间,用的少的话,镁棒的消耗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热水器用的少,里面存的水里面的氧之类的腐蚀掉一点内胆,但是氧之类的消耗完了就不会腐蚀内 ...

这么说长期不用的热水器是不是也没必要放水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差不多6年,不知道这算严重还是不严重,1米长,就头这里差不多要断 其他地方挺完好的 ...

你这镁棒是不是要腐蚀断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镁棒是不是要腐蚀断的节奏

中间有铁芯不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有铁芯不会断

通常镁棒好像只有35厘米,你这个棒怎么有1米长

网友:
镁棒是什么作用,发热体吗?

网友(2023-01-31):
电热水器里面的镁棒是用来和水垢产生化学反应使热水器里因加热产生的水垢不至于结成硬块包裹在加热棒上的。
镁棒是镁阳极的俗称,又称阳极镁块,用于防止金属内胆腐蚀和镁棒软化水质。
在采用太钢式或锰钢金属内胆,利用在水中金属的电化学防腐蚀牺牲阳极保护阴极原理,将镁棒作阳极,金属内胆做阴极。

热水器定期清理一下没坏处,楼主的镁棒应该还能用,清理一下表面,露出里面的镁,就行,你那个镁棒要断的地方是仅存的还能进行交换的部位,其他部位已经被碳酸钙完全附着了,应该是没法起作用了,如果可以的话,清理一下,露出里面的镁不行就换掉,十几块钱的事。

带镁棒的热水器出来的水能不能去厨房,好像没有什么统一说法,热水器厂家没禁止,我家有这个管道,但是没有用,装了个即热式的热水器洗菜洗碗,进嘴里的水用净水机。

水质影响健康,这个是肯定的,太行山附近水质差,一烧水一壶水锈(碳酸钙),这边消化道癌症的发病率就比较高,肯定不是单一原因,但是这个水质硬肯定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