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投屏到电视上播放电影,为何部分电影声音很小?有办法加大吗?

楼主(2022-11-20):
估计有50%电影都有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无论是使用投屏或屏幕镜像都有这个问题。手机音量和电视音量都已经开到最大。

有解决方法?

比如这个电影音量就有问题:(柯南,万圣节的新娘)

http://url7.top/HV-w

密码:1212

楼主:
有没有什么APP可以加大手机输出的音量?

不用担心手机喇叭承受不了,我不是使用喇叭输出。

网友A:
我用MX播放器,可以调整音量到200%
可以用三星Dex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X播放器,可以调整音量到200%
可以用三星Dex投屏

我有mx播放器,怎样设置将音量提高到200%?

楼主:
晕,200%还不够。

有300%的吗

楼主:
网上找到资料,可以在congfig里面设置。

问题是:安卓手机怎样设置mx的config?在哪个目录下?

mplayer: -softvol-max <10.0-10000.0>

设定可以保留到 config 文件里。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推送播放,而不是屏幕镜像,那么调手机的音量没有作用。

推送播放,是把视频源告诉电视,电视的播放器去播放这个视频源,音量是电视端控制的,和手机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推送播放,而不是屏幕镜像,那么调手机的音量没有作用。

推送播放,是把视频源告诉电视,电视 ...

我是屏幕镜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资料,可以在congfig里面设置。

问题是:安卓手机怎样设置mx的config?在哪个目录下?

没有人知道APP安装在哪个目录?

搜索安卓目录,也找不到mplayer.conf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