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莫大买什么涂料刷墙

楼主(2022-11-20):
我住的房间墙壁莫名其妙变的乌漆嘛黑的。想自己买涂料整个房间全部刷一遍。没有这方面经验请教一下莫大和坛友要做什么准备工作,买哪些工具材料。涂料买哪种?网上买好还是去什么店里买?

网友:
很简单。

买京东自营192元一罐5升的多乐士白色油漆就行。

如果墙壁有破损,到建材店买几斤腻子粉(2元1斤)混水后贴上去,干了沙子打磨。

多乐士兑入10%的水,就可以粉刷上去了。

干了可以再刷一次。

我买过4次多乐士。 干了绝对不会有任何异味和甲醛。

网友:
用不完盖好,不要扔掉。以后修补可以用的上。

我有一罐用了一半,4年后重新拿出来,刮掉表面一层,下面的继续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在粉刷前用84喷墙,将霉菌消毒一下

网友:
先搞清楚为啥变黑吧,如果发霉那就搬家,如果油烟熏黑那就先解决油烟问题,然后砂纸搓板简单打磨表面,滚筒加乳胶漆搞定。

网友A:
肯定是潮湿长霉了。

这么均匀的整个房子都是,肯定是空气潮湿(回南天)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潮湿长霉了。

这么均匀的整个房子都是,肯定是空气潮湿(回南天)导致的。

刷了多乐士能防止明年再次回潮吗?
我买了这3样。是不是还要准备个盆兑水。用矿泉水瓶子来把控比例?还要准备报纸折个帽子?

网友B:
先把基面处理一下,发霉面积太大。我用的德国原装都芳,三天可以入住,缺点价格只比芬琳便宜点,比其他品牌贵很多。优点比芬琳好刷,可以自己刷,芬琳必须请师傅刷,太难掌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了多乐士能防止明年再次回潮吗?
我买了这3样。是不是还要准备个盆兑水。用矿泉水瓶子来把控比例?还要 ...

不能仿止再次回潮,室内需要保持定期通风。一般一面两基可以刷70平左右,配水少刷的吃力,配水多省力,没有非常精确的配水比例。水少干的也快,我是边加水边搅和,觉得稠度能刷动墙时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仿止再次回潮,室内需要保持定期通风。一般一面两基可以刷70平左右,配水少刷的吃力,配水多省力,没 ...

一面两基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面两基是啥意思?

一桶面漆,搭配两桶底漆。您的墙已经刷过,我觉得一面一底也可以的。底漆可以兑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桶面漆,搭配两桶底漆。您的墙已经刷过,我觉得一面一底也可以的。底漆可以兑稀点 ...

我只买了多乐士A991,应该是面漆,没有买底漆。不刷底漆直接刷面漆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多乐士能防止明年再次回潮吗?
我买了这3样。是不是还要准备个盆兑水。用矿泉水瓶子来把控比例?还要 ...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防明年的回潮。

其实有回潮的时候,你关好门窗,最好开着空调抽湿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买了多乐士A991,应该是面漆,没有买底漆。不刷底漆直接刷面漆会有问题? ...

你就买我推荐的那一种就行。不要搞底漆面漆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把基面处理一下,发霉面积太大。我用的德国原装都芳,三天可以入住,缺点价格只比芬琳便宜点,比其他品牌 ...

如果只是颜色发黑,墙面的灰完好光滑,不必除掉黑色部分(太麻烦了)。直接涂漆覆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颜色发黑,墙面的灰完好光滑,不必除掉黑色部分(太麻烦了)。直接涂漆覆盖就行。 ...

第一次刷没经验。感觉一开始兑水太多太稀了。后来加漆又感觉太稠太滑太厚了。反复找感觉。5升装刚刚好刷一遍。地板都白了。瓷砖地板干了应该能用拖把拖干净那些白漆吧。最后一个难点发现天花板不好下手。一刷天花板白漆就往我脸上溅。只能暂时放弃刷天花板。等下次刷第二遍看有什么好办法避免溅脸上。还有那个滚筒刷不便宜59块钱,如果用一次就丢弃感觉可惜。应该可以留着下次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刷没经验。感觉一开始兑水太多太稀了。后来加漆又感觉太稠太滑太厚了。反复找感觉。5升装刚刚好刷 ...

兑10分1点水就行。甚至不兑水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刷没经验。感觉一开始兑水太多太稀了。后来加漆又感觉太稠太滑太厚了。反复找感觉。5升装刚刚好刷 ...

滚筒刷上接根长棍,人不站在刷子下面就不会掉脸上了,刷子刷完泡水里,第二天洗干净可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筒刷上接根长棍,人不站在刷子下面就不会掉脸上了,刷子刷完泡水里,第二天洗干净可以再用。 ...

我接了棍子。你意思我用的棍子不够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接了棍子。你意思我用的棍子不够长。

不知道你接了多长,正常操作时,棍子和地面夹角不大于45度,一般就没问题,刷太快甩的远,浪费漆,另外,不能为了省事一次沾太多漆,滚筒刷上漆粘的多也甩的远。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接了多长,正常操作时,棍子和地面夹角不大于45度,一般就没问题,刷太快甩的远,浪费漆,另外, ...

我想了想棍子不够长应该可以站凳子上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棍子不够长应该可以站凳子上解决

站凳子上来回移凳子太麻烦了,棍可以接长,刷子不重,两根棍铁丝绑一下就行了,我们这边油漆工都是用一根2米多的木龙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