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增压泵设计是不是很让人无语,竟不支持通用压力开关:(

楼主(2022-11-21):
看泵的参数不错,据说功率也没有虚标,
虽然扬程大,想着换个小一点的压力开关,降压使用

但是一看这外观,又失望了
这泵是不是不让用通用压力开关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看别的泵基本都是独立压力开关的

图一、图二是泵,图三是通用压力开关

网友:
我印象中用过大泵调小,启停很频繁,糟心

网友A:
这种泵有没有办法改为变频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泵有没有办法改为变频控制的?

你要买个泵然后自己改装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买个泵然后自己改装么

我装的是威乐的加压泵,和楼主位类似的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如果有控制器能把它改造成变频恒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威乐的加压泵,和楼主位类似的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如果有控制器能把它改造成变频恒压就好了。 ...

你的威乐增压泵扬程有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威乐的加压泵,和楼主位类似的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如果有控制器能把它改造成变频恒压就好了。 ...

你的泵也不支持通用压力开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泵也不支持通用压力开关么?

我买的这款,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认为变频恒压供水更理想

网友:
直接买变频的,省心省事。

启停的很不爽,新的时候止回阀密封好还行,后面用多了会泄压启停频繁很烦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威乐的加压泵,和楼主位类似的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如果有控制器能把它改造成变频恒压就好了。 ...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比较困难,不如直接买个变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比较困难,不如直接买个变频的

是的,当初觉得变频的比较贵,没舍得买。现在只能等这个压力开关控制的泵用坏了再换一套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初觉得变频的比较贵,没舍得买。现在只能等这个压力开关控制的泵用坏了再换一套变频的。 ...

你这个泵用几年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款,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认为变频恒压供水更理想

你这个泵最大功率能到多少?是不是也功率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款,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认为变频恒压供水更理想

你这个泵是铸铁的

网友:
这种增压泵其实就是无塔供水系统的缩小版,无塔供水的压力罐一般有几个立方,所以水泵启动不是太频繁,即便如此,现在也大多使用变频驱动,为的是节能和避免频繁启动。
从8楼的图片可以看出,这种泵的压力罐太小了,可以说小道无法忍受的程度,只能保证不用水的时候不发生频繁启停(还得保证止回阀不泄露),当用水时就会频繁启停,因为你用水的大部分情况是小于水泵的流量,,所以出口压力就超出设定的上线限,水泵就停,由于压力罐太小,水泵一停压力很快降到压力下限,水泵启动。你用水越少,启动越频繁。它其实就像PMW。
建议购买变频控制的。

网友:
另外,关于电机功率虚标的问题,可能是这两种原因造成的:
1.长时间用水量小,造成电机长时间频繁启动,电机发热,烧;
2.水泵长时间工作在比额定扬程小得多的情况。水泵应该工作在额定流量或扬程(这两个参数是对应的,关系是流量和扬程相反,流量越大,扬程越小,功率越大)左右20%范围内,扬程大了不节能,扬程小了功率要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时间长了电机烧。
上面第二种情况不好判断,特别是水泵进口接自来水管的时候,就更不好判断了,因为水泵的进口压力不定,很可能水泵的进口压力比较高,接近你设定的压力下限,这个时候水泵的出口压力减去进口压力(就是水泵的扬程)就很小,扬程很小如果长时间运行就会烧电机。

网友C:
为啥要执着0.2,0.47是很正常的水压,普通水管完全没问题。还是高处装一个水箱把,压力好控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执着0.2,0.47是很正常的水压,普通水管完全没问题。还是高处装一个水箱把,压力好控制点 ...

一般出问题的是接头,不是水管
水箱能调压力么